加工这个孔,怎样保证光洁度,不磨损O型环!

楼主(2015-02-07):
使用什么刀具

楼主:
补充:就是一个阀体,我把它割开了。

网友A:
是气动元件吧。

网友:
O形圈磨损是侧面小孔处毛刺的原因吧
有放电去除内表面毛刺的设备

网友B:
什么材质
建议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气动元件吧。

是的  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
建议衍磨

材质

网友:
电化学抛光

网友C:
可以用电解法去毛刺做一下后处理,把工件泡在电解液里面然后在孔中插一根阴极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解法去毛刺做一下后处理,把工件泡在电解液里面然后在孔中插一根阴极电极。

谢谢,那个R0.2的圆角用成型刀可以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R0.2的圆角用成型刀可以加工吗

你的O型圈槽是镗的么?如果是刀尖R0.2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o型槽车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帮顶

网友:
7个大 70长 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