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钢管管端压扁,折弯模具设计,最近接了单子

楼主(2015-02-07):
大家好,本人最近接了个单子,要求把钢管管端压扁、折弯到图示外形、尺寸。我尝试着通过压扁一次成型,但是效果不好,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模具如何设计,望多多指导,谢谢大家!

楼主:
望坛友多多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所做的模具实物图片,和压工件图片发出了,可以帮你看看哪里设计不合理?

网友:
弯管机折弯,压力机压扁,但你好似没有折弯半径尺寸

网友:
必须是一次成型吗?

网友A:
液压弯管器把弧度弯出来,在压扁端部就可以了

网友B:
制作方法要与工件制作要求和数量相适应,也与可以使用的设备有关。

网友(点评):
请教下:那弯的上半截,管子一半扁一半不扁是怎么压的?

网友(点评):
图纸是CAD图,不是三维造型后的工程图,图像不准确。

网友:
制作方法要与工件制作要求和数量相适应。

网友:
坐等答案,希望能学习学习

网友:
一次成型。。。。难度大了点吧

网友:
先用弯管机弯出两端圆弧,成型后用油压机进行压扁就可以,不知这个零件是不是爬梯。

网友:
龙门式脚手架有那样折弯,不过没有楼主的图纸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方法要与工件制作要求和数量相适应,也与可以使用的设备有关。

感谢大家的积极讨论,下面说下我试制的过程,弯管部分不讨论,仅针对管端成型。我是直接在油压机上拿仿形的压模压管子的,做出来的管子压扁处有凹坑,位置在图片XC红圈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由于回弹,30.2°这个尺寸也超差了。假如把管子摆平了压,是否能解决凹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弯管器把弧度弯出来,在压扁端部就可以了

关键就是端部压扁怎么做?压扁模具怎么设计比较好呢

网友:
工件在管子弯曲时外缘受拉,内缘受压。直径19.05壁厚2.1的管子弯内缘半径16的圆弧,相对于中性层的25.525半径,压缩量太大,内缘肯定塌瘪。
楼主16楼第一张图片所说凹坑,是模具没有把两边压实的缘故。

网友:
    30.2角度设计回弹+1度----1.5度没什么问题。上模你做的太大,你应该在R16处直接垂直向上了,做成弹性压料于上模,也就是说吧上模的压料部分和折弯部分分开。这样压扁的时候可以通过怎加压力(模高),而不影响压料部分被压坏。
   写的比较快,多看2遍哦

网友:
留下联系方式吧    电话详细说   我的号13645421218 王工

网友:
中间凹那是因为多余的料在此堆积造成的,前是圆弧后压直,压前母线长,压后母线短。所以压后不是有凹就是起皱。解决办法想法让料往两边走,理出去!

网友C:
必须2次成型,我做过类似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2次成型,我做过类似成品

能留下联系方式么,想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
我这里做过冷拔钢丝的 ,你的是钢管的,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一样

网友:
没弄过,不过两头中频加热挤压应该差不多,这样不会两次成型一致性问题,感应线圈没多麻烦。

网友:
高频加热后冲压可能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