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械手如何检验重复精度?

楼主(2015-02-07):
各位好,我们公司新做了一台四轴机械手,(和YAMAHA的YK400XG那种)
现在已经组装完成,也能动作,想测其重复精度。
不知各位好友们,是如何测试才算能得到可靠数据。
现在做机械手的厂商也多了,大家来讨论下。为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知道的科普下哈;你可以用千分表来测吧。

网友:
每次回到A一点点,位置度公差。

网友:
难道不是一个基准点,一个运动目标点,用千分表打表嘛?

网友:
我的猜想是。程序的同一点跟机械手的重复打点,在众多的打点中再分析

网友:
可以做简单的测试!
一块铁板,上面加工三五个10.05MM的定位孔,一根10.00标准销钉,编程,机械手抓取销钉从一个孔拔出,插到到另几个孔。以此循环
重复做100小时!如果前段时间没问题,后段时间不准确了,那就开始找原因。

网友(点评):
这个分法跳出了 定点测量的思路! +1

网友:
你公司有视觉检测吗?可以在两个测量点上放固定相机,在机械手的终端接个可以测量的工件,来回跑点。这种只是两点的重复精度,轨迹的没测量过。

网友:
查我国的工业机器人精度标准,里面有公式计算的

网友:
7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
用视觉系统,测试时在U轴上装夹个绣花针.

网友:
利用测试回原点精度间接显示重复精度

网友:
想一下,什么是重复定位精度,就是机器人末端每次到一个指定坐标点与实际到达点的差距,那么首先就得有一个定点,然后机器人每次都走到那个点;然后机器人的坐标四轴机器人就有四个自由度,那么就有两个重复定位精度,一个是位置重复定位精度,就是XYZ三个坐标,另一个就是旋转重复定位精度,用控制变量法,先保持旋转角度不变,让机器人每次都走到某一个点,然后就是机器人定在某一个点然后测旋转定位精度。XYZ的重复精度就是把XYZ分解开,然后把三个坐标综合起来去算;旋转重复定位精度也是如此,关键是如此把误差放大,方便计算,还有就是选的测试工具够不够准。
只能说到这里,其他的楼主自己想啦。

网友:
楼主我公司提供一种重复定位精度到1μ的触摸开关,成本也不高,可以考虑安装到机器人上。你给我邮箱我发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
机器人和自动化数控设备的节能调控是需要爱德利变频器的!

楼主:
重复定位精度测试,我们现在用的是千分表来测量的,没有用到楼上兄台所说的视觉系统。
一个轨迹来回运动,碰表看读数(每次压表位)
不知这样测量是否可靠与科学。

网友(2018-04-27):
用视觉拍照,检测重复性,可行!微rrain99私聊

网友:
可以通过Dnalog或者激光跟踪仪来测试精度,我已经做过相关的案例了,但是需要提前规划好相关的测试轨迹

网友A:
三个方向分别放三个激光传感器,每次回到该位置的三个传感器采集到的数值偏差做对比应该可行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A:
三个方向分别放三个激光传感器,每次回到该位置的三个传感器采集到的数值偏差做对比应该可行

这个传感是什么传感器呢!

网友:
正规检测,需要什么仪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