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往复反应速度,请教

楼主(2015-02-07):
请教各位老师,我设计了一台设备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了36个双作用气缸,缸径为63mm,2位五通电磁阀阀岛,电磁阀的反应次数为5次,气缸到电磁阀连接用8mm气管约800mm长,总进气管为12mm分成6路分别进入每个电磁阀阀岛上,然后在分别进入36个电磁阀,在这样的配置情况下,我每次动作的气缸有两个,中间间隔0.2秒的时间,第二组气缸动作后续以此类推。

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当我速度慢的时候,我的气缸动作是属于正常的,当我设备动作快的时候,气缸的动作产生推迟现象,我想请问各位老师我的气缸的用气量用12mm毫米的管径是否合适,主要产生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原因。

网友:
这个得根据你的速度来算你的耗气量,然后根据耗气量来决定你用多大的气管管径,气管接头,电池阀和阀板,要换是整套换的,单换一个气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A:
楼主是否在设备外观储气罐?
可以考虑外挂一个所有气缸容积的储气罐。
气缸多了连续性运动会气压消耗很大!63缸径气缸直接上12MM气缸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气缸稳不稳定是靠排气决定,和进气量没有太大关系。负载如果不断变化,气缸速度也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在设备外观储气罐?
可以考虑外挂一个所有气缸容积的储气罐。
气缸多了连续性运动会气压消耗很大 ...

谢谢老师的解答,我
发现问题后,在气缸位置增加了快速排气阀,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现在是用一台60KG的空压机直接连接在设备上的。
老师是否认为进气量过小。

网友:
36个缸径63的汽缸,进气管12,气量不够的。我试过8的气管,4个缸径50的汽缸,根本动不了,一个是气路分叉太多,接头太多,有泄漏,二是气量本身不够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计算,气缸耗气量,对应管径最大流量再加上系数。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具体算过,大侠有相关资料吗?分享下,谢谢

网友:
在设计上,气缸本来就是比液压快一点,基本算慢的动作元器件。你别指望它能快,一快,刚性冲击就大,加缓冲器速度就降下来了,还不如节流排气直接缓冲来的实在。要快,要么机械式如凸轮,要么机电控制如伺服。而且,使用国产气缸,如果负载质量大,你快速动几次,要么机构,要么气缸,可能就报废了。图片里的活塞速度,基本就是气缸运动的速度波动范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