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inspcetion2015新增功能

楼主(2015-02-07):
通过 SOLIDWORKS Inspection 2015,您现在可在 SOLIDWORKS Inspection 插件中创建项目模板,以保存项目属性并加速创建检查文档。开始新的检查项目时,系统会提示用户选择要使用的模板。
附带的多种模板开箱即用,可以向列表中添加或删除其他项目模板。默认情况下,模板的位置为: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Inspection Addin\Templates创建检查项目后,您可以使用“创建新模板 (Create New Template)”按钮将所有设置保存在一个新模板中。
当前的项目模板包括以下信息:
自动零件序号
提取设置
特性信息:类别、排序等
供货商列表
零件序号形状和外观
默认公差
基本尺寸显示在工程图上会带有外框,而参考尺寸值则显示在“( )”内。
SOLIDWORKS Inspection 插件中的用户界面已改进。为了更加清晰,将 CommandManager(命令管理器)、PropertyManager(属性管理器)和菜单中的相似功能按钮进行了分组。另外,您现在可以使用“导出至 PDF(Export toPDF)”命令直接创建一个带零件序号的PDF 格式工程图,而不必使用“另存为 (Save As)”等方式。

可以在 SOLIDWORKS Inspection 中打开加密的 PDF 文件。在检查项目中添加加密PDF 文件时,系统会提示用户输入密码。
可使用数字式测量仪器(例如 USB 卡尺)自动输入所测得的检查值。

质量检验员可在独立的inspection应用程序中打开检查项目(*.ixprj),然后进入测量流程并导入 CMM 测量机的结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18945225/Ob/0/sid/XODc0NDY4OTMy/v.swf

网友:
我以为转帖呢,搜了一句话找到了一个链接,有几句是一样的,仔细看后确实不同。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