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2 sp0 卸载 3个小时还没卸载完,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7):
solidworks 2012 sp0 卸载 3个小时还没卸载完,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觉得吧,软件安装这种问题就不要拿到这里来问了。。。搞不定一般就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软件安装这种问题就不要拿到这里来问了。。。搞不定一般就重装系统。。。

是卸载,重装系统很麻烦的,

网友:
有个工具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