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怎么画铣刀/钻头/成型刀?

楼主(2015-02-07):
亲们,我刚接手策划刀具工作,但不知道用SOLIDWORKS怎么画铣刀/钻头/成型刀?请给予指导呀!最好有视频,谢谢!; I7 w0 y* C% X& c

网友:
螺纹线切除,轮廓是个弓形,具体的尺寸参数我就不鸡道了

网友:
你说的“画”是示意图呢还是那种可以直接拿到现场生产的图?这个区别可就大了。以前我那个公司画的是主要尺寸的二维示意图。然后给刀具供应商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