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电梯可以放进的货物的最大尺寸

楼主(2015-02-07):
现成情况限制,需要用电梯把一批货运上去,电梯尺寸知道,货物尺寸长宽是确定的怎么得到货物能搬进电梯的最大长度啊??
货物宽度和高度有两种800x260和1100x100,长度不定,现在货物未生产,出图阶段想确定一下最大长度, 求教各位大哥了
电梯尺寸1180x2280是门洞,电梯长宽高是2300x1600x3000

网友A:
一次运多个货物会不会超载,电梯内只有货物不进人,可不可以,能不能侧放等等,这条件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运多个货物会不会超载,电梯内只有货物不进人,可不可以,能不能侧放等等,这条件太少了。。

只进货物不进人,随便放,超载问题不考虑,都是轻的货物

网友A:
那应该简单啊,只要塞进门里不就可以么,最长理论上可以达到2280,即门的高度,但是这样的话,一次装载量就没那么多了,毕竟有厚度,就是像板砖一样码放,码到门口也放不进去了,不知道你考不考虑搬运时的效率问题。

网友:
细长些的对角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简单啊,只要塞进门里不就可以么,最长理论上可以达到2280,即门的高度,但是这样的话,一次装载量就 ...

大哥东西是800x260,比较小,为了方便拼装都是尽可能搞长的……
你没有考虑东西一头进去后向上放的情况

我想得到尽可能长的尺寸,因为长一些可以减少现成的工作量,现场的开支可是工厂的好几倍啊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忙~ 这个的话比较现实,你不如按比例做个小模型,最好把电梯外走廊的宽度也做出来,然后找型材代替货物试一下~笨方法

网友:
做各种标准托盘或托架,以后就以此为准来开发。
怎么做标准托盘或托架?
你能拿出今后几年的产品系列具体产品的具体尺寸,即可。不就笨鸟先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