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中间孔的行孔公差应该怎么给?

楼主(2015-02-07):
方行,中间开通长孔。。轴的话,给个同轴度什么的。方形的该怎么标呢,精度该怎么控制?各位老师

网友:
应该是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度

那需要标基准吧,基准是与孔轴线平行的四个面,还是?还需要标注别的吗,来限制孔不会打偏僻or倾斜

网友(点评):
标位置度的话,可以以孔中心轴线相垂直的面来作为基准特征面。

网友:
头痛,要是把这个长方体变成一个四个面带上锥度,那又怎么标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尺寸,材料,使用和装配情况,谁都没法标。

网友B:
加文字说明,注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标基准吧,基准是与孔轴线平行的四个面,还是?还需要标注别的吗,来限制孔不会打偏僻or倾斜

那就需要先确定你的基准,零件只是机器的一部分,总要与其他部件协调安装使用,这又要根据你的使用或者装配要求来确定,比如机床零部件,很多都是以导轨面、主轴孔轴线为基准

网友:
位置度比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文字说明,注释

这个件是师傅要做的。检测一批小齿轮径向跳动,齿轮中间开的方孔,不是圆孔带键槽的形式,方孔尺寸7X7,公差值0,+0.05。小齿轮厚度为20.现在他要做一根长40, 7x7的方条,测跳动,基本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与之装配的零件,谁也不能告诉你怎么标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