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连续翻转机构

楼主(2015-02-08):
各位社友:
        有无做过流水线翻转设备的社友啊,类似于一个扁扁的箱子(大概尺寸为500x400x100mm)在流水线上输送中间要上下翻转180度(即正面要翻转到背面),但不能影响输送的连贯性,请教下是否要做对接输送,能否做到同步翻转啊

如果有这方面设计的社友,能否指教下呢,可以私聊设计费用~

网友A:
连贯性?腾空翻转的同时  加个向前平移不就行了

网友:
输送的同时加挡料机构行吗   利用阻挡一边发生反转

网友(点评):
。。。。。你这肯定不行 他是上下翻转

网友B:
你这个不大,打的有1500mm那么大,铸造线上翻箱子的就是那套机构,

1,到位置了,箱子下面有一套锁钩,锁住以后翻动,再转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大,打的有1500mm那么大,铸造线上翻箱子的就是那套机构,

1,到位置了,箱子下面有一套锁钩,锁 ...

多谢8爷了,但我有一个问题没太想明白,我是水平输送的,像这样是不是要到位感应,输送停止翻转一下,再启动输送

网友(点评):
输送线是不停的,到位有一个‘撞块’,带动拖轮升起,就夹持了,随后是翻转,是一个连续过程,没必要停了运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贯性?腾空翻转的同时  加个向前平移不就行了

是的,我是产品连续不断的输送

网友:
有几种办法,得看实际情况:

两根带子夹起同时扭转,就翻过来了。
还有种就是把端部包起,转到下面让它落到另一根带子上,就翻过来了。

最简单的就是用传感器+机械手抓了翻。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还上机械手,机械手还简单啊。

网友(点评):
机械手是别人做好的模块,拿来用,怎么不简单?如果自己设计机械结构就难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自己做个机械手,从齿轮减速器丝杆导轨..自己设计加工,咱没话说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先翻90度,然后再翻90度,成本极低,我做过翻90度的,

网友(点评):
L型翻板吗,我想过,但感觉要2段输送接起来,我中间有几道工序都要翻转3次,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翻转工位

网友C:
把我的思路拿上来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小工件

网友:
第二张图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新颖

网友:
这个别的项目的时候考虑到的,供参考

网友(点评):
感谢,这个思路不太适合我这产品

网友D:
中间加一段斜坡,斜坡搞两层,上层是宽度由窄变宽的渐变的条,箱子上了这上层底板自然要翻,落到下面的时间就翻了90度,由于上层底板越来越宽,能使箱子再翻90度

或者用电价带动翻板,翻一下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下吗,我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点评):
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加一段斜坡,斜坡搞两层,上层是宽度由窄变宽的渐变的条,箱子上了这上层底板自然要翻,落到下面的时间 ...

wayyhlp
第一种方法能否解释的详细一点,不太明白。
翻转机构我的第一想法还是机械手
一个旋转轴一个竖直方向运行的轴和一个和输送线平行的轴还有一套夹持机构
或者直接机器人,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啤酒厂翻转箱子就是个 斜坡传送带,不知道楼主的产品怕摔打不?

网友E:
前后两组输送线中间加这么个东西后。转速同步输送频率,这个够便宜的吧。

网友(点评):
感谢,我想到了,我现在就是在纠结是不是输送 要分段,这样

网友(点评):
这个我做过翻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后两组输送线中间加这么个东西后。转速同步输送频率,这个够便宜的吧。

英雄所见略同!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网友:
这么多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后两组输送线中间加这么个东西后。转速同步输送频率,这个够便宜的吧。

这玩意儿,前后传送带也不需要间歇运动,箱子也可以一个顶着一个来。

如果是头尾搭叠,进入这个“打稻机”之前,加个倍速传送就完事了。

网友:
可以在流水线上 做两次翻转
用斜坡的方式  每次翻转90度

网友:
10#跟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
做一个翻转机构

网友(点评):
学习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我的思路拿上来看看合不合适

阁下思路很好 不过楼主说的大家伙可能不太适合 俺觉得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是搞这个的

网友(2021-03-16):
你好,我看你发了“流水线连续翻转机构”这个贴,想问下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后两组输送线中间加这么个东西后。转速同步输送频率,这个够便宜的吧。

请教下,这个叫什么装置呢

网友:
学到了,论坛英雄辈出

网友:
原来是6年前的东西,打扰了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口罩机的输送带  口罩机的输送带简单的反面装置应该会很适合你

网友:
你这个是纸箱还是木头箱子   负载是多大  我说的那个装置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