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壁无缝钢管定尺长度订货的讨论

楼主(2015-02-08):
现在工程机械、冶金、煤矿机械等行业,都用到很多无缝钢管,材质、规格都有多种,尤其是哪些管径比较粗的,剩余料头是个头疼得问题。
一些厂家采取了,定做钢管长度的办法,比如我的油缸内径是320mm,下料长度是2300mm,我就定2300*7=16100mm左右,考虑到下料,就定购内经320mm,长度16.2m的无缝管料,但是钢管供货厂家说,定制长度需要加钱,并且加的比例还不少,
所以定制长度钢管的做法并不普遍。还以我刚才的举例,如果320mm内径,长度16.2m,我订货30-60根这样的无缝钢管,对钢管厂家的成本影响到底有多少,很大吗?
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很所企业都要降成本,工厂的确需要减少料头,钢厂目前订单也不会饱满,有没有可能较低的增加价格达到定尺订货的可能?并且,这种情况还可能是长期的,比如320mm内径的,1月份16.2m40根、18.3m35根,2月份是15.7m50根,17.5m60根,等等,保持这种长期伙伴关系,但是定尺尺寸会根据订货情况经常变,缸径也有多种等。
请大家支招。
@2266998,请指点指点

网友:
一般人家做到10-11.6米。这是通常的。你要16米的,当然就要定制。

网友(点评):
像你这个,2300*5就行了。为啥要*7?

网友(点评):
我可能举例不当,比如2.3X5+0.5=11.0m,那我就订11m的,如果定尺增加的价格超过费料头的价格就不划算。

网友(点评):
我不是生产、采购和工艺部门的,说话可能外行了,大概意思是这样,举例不够准确。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无缝管扎制,基本是11米左右的长度。短了人家截了卖给你。长了,就得改设备。你自己考虑了就。你自己下料设计的时候,算算就知道该怎么下了。

网友(点评):
因为产品都是小批量,每次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小批量得定尺都会变;假如标准是11m的,我的下料长度是2m,这样我可能剩下30段1.0m左右料头,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网友(点评):
你为啥要下11米的。你下10米的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只是举例,钢管厂家出厂的长度都是死的;比如标准是11m长,我要求订货10m长的,他就会加价的;我要的又不是一根,我一次订货可能是30-50根以上

网友(点评):
你50根批量也太小,就跟大象吃蚂蚁,要琢磨一下适合不适合吃一次,哈哈,未必划得来,

网友(点评):
你为啥要下11米的。你下10米的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标长11米,你要10米,他会加多少。俺接触的厂子,基本没差别都。切下来的料头人家自己就回炉了

网友(点评):
不在于是10米还是11米,是这个过程没法实现,就跟到饭馆与老板讨论菜多少钱一斤,肉多少钱一斤,炒出的菜该是多少钱一斤,因为那是你自己算的一个方式,而饭店老板的计算与你完全不同,他还包括了铁锅的价钱

网友(点评):
单次订货,比如11.2m一次100根以上的机会很少,哪是很大的订单才有这样的机会。

网友(点评):
你订单小了,就肯定没戏,你就甭捉摸了,白费劲,我对全流程这么熟悉,有时都未必玩得了,很麻烦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从连铸开始调,连铸就有‘定尺问题’,你调不好,连铸就切下一个‘短料’,谁要?

网友A:
大虾你不玩冶金,不怪你,哈哈,有所不知吗,

我们反退你过程,

1,你这个规格的,有多种轧制方式,比如皮尔格的,连轧的,三棍的,都可以,

2,长定尺的,要考虑几倍的关系,不能你买走了一个长尺,余下的做‘短尺’,厂子亏了,他不干,

3,多倍率长尺,比如3倍,四倍,有些设备可以玩,有些不行,比如三辊,就玩不出很长的尺,

4,即使可以玩,要长芯棒,长坯料,还牵扯连铸的倍尺问题,哈哈,很复杂的,

5,假如你说,你一年的货我都包了,先付你银子,你试试看?立即就成了,

6,我在国内玩许多东西,为什么行,因为我不先讨论成本,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弄那个工艺环节,算账的时候,他也不敢开蒙,就成了,

网友(点评):
定尺长度和芯棒长度有关系吗?比如10.5m、10.8m、11.3m等,用的芯棒长度都不一样吗?

网友(点评):
007008009 ,大虾,你因为不玩无缝管,没法理解这个工艺过程,芯棒与总尺有关系,一个总尺切几个定尺,最后那个料头也是卖的,但价格不同,有时钢铁厂没有利润,利润在那个‘料头’上,你不太理解这个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是,你切了你的定尺以后,剩下的那部分,可以当废料,可以当成品,你假如把那部分按成品价格买走了,钢厂肯定没意见,但你不管了,他就把那个价钱加到你买的‘定尺’里面,再去卖那个‘料头’那是他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你不玩冶金,不怪你,哈哈,有所不知吗,

我们反退你过程,

小规格的无缝管还好说一些,大规格的比如内径420mm、450mm、500mm用量不是很大,一年都不一定有几套订单,一旦剩下一堆大料头,是一种很大的库存或浪费。
对于中等规格的,比如内径280mm、300mm、320mm、360mm、380mm、400mm等的,每年都会不少小批量,剩下的各种料头数量也很可观,所以这一块也不容忽视。
所以,定尺很关键,究竟是几倍关系,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我想关注的是,你给我加的价,相对于哪些废料头,哪个更划算;
也就是说,要是加价太高,我还不如剩一些费料头。
因为不了解轧钢,所以不明白是否有可能。
有可能的话,可以建议企业,直接找两到三家无缝钢管厂家,商讨一下,把这250mm-320mm这段缸径的给A厂,把360mm-420mm这段缸径的给B厂,把450-500mm这段缸径的给C厂,这样长期合作下来。
这只是我的一种设想,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规格的无缝管还好说一些,大规格的比如内径420mm、450mm、500mm用量不是很大,一年都不一定有几套订单, ...

一般是没戏,你得把需求大的厂子组成一个‘合作社’,统计各种需要,再分别计算价格,与钢厂讨价还价

你自己玩,肯定没戏,我是接受人家委托,人家几家有一个大需求,我给协调,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小规模需求,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网友(点评):
也比较难,例如320mm内径的,A公司本月需要10m的40根,11.5m的35根;B公司需要10.5m的50根,11.3m的80根;C公司需要10.8m的40根,钢厂能同意这样的订货吗?

网友(点评):
如果把几家的都弄到一块,坏了人家采购的外财,估计人家是不干;管自己家里还可能,毕竟大家的渠道并不完全一致。

网友(点评):
我是给他们几家综合考虑,比如有些厂家要5米尺的,有要6米尺的,还有要5.5米尺的,综合衡量下来,我给钢厂一个非标尺,那个料头最终就有出路了,再评定一个‘均价’,大家去摊平,你单枪匹马玩,肯定没戏,

网友:
他生产线要重新调整,调整当天人工物耗你要额外付钱。正常生产下的这部分都是摊在连续生产里了,不明显

网友(点评):
无缝管比一般轧钢系统复杂,动了‘总尺’以后,连铸的定尺就变了,要重新调连铸的尺,另外,加热炉节奏也变了,都要重新调整,

网友(点评):
就是一连串的尺寸链?其实一定范围内应该变化是可以估计的,不过还是一个钱字

网友:
搞这种超长尺,设备改造费用都要几个亿,不可能为你这么点订单投这么多钱的。

建议你自己建大型料场,每根管进货后都测长、编号,建立数据库。

根据订单需求,做长度匹配计算,找出最经济的组合切分方式。

你可以将多个厂的坯料都承包了,大数额的订单才有长短互补的可能。

网友(点评):
您可能误解了,怪俺的不专业;比如10.2m、10.8m、11.2m这样的定尺呢?

网友(点评):
他们改短也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在标准长度基础上给你切,切下来的你除非全买,才能比较便宜。否则他们要找其它人买剩料,销售成本也比较高。你如果规模大,就建料场,批量采购后截断了自己用或者卖给其它用户。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做到。我以前在无缝钢管厂里溜达过。那个芯棒长度是一定的也就是说,无缝管的长度也就定下来,并且很贵一般都是从国外买过来。

网友:
你订16.2M的长度价格肯定高,你要订的话倍尺长度最好在8-12米,加价可能会少点,因为管子太短了影响生产效率和成材率,太长了做的难度也大,运输成本也大。关于定尺长度为什么要加钱呢,一在于钢管生产过程中长度比较难控制(壁厚薄了管子就长了,厚了管子就短了),下料的时候长度长吧,钢管厂把长的部分切下来浪费的就比较多,下的太短了长度达不到你的要求管子又不能卖给你,定尺自然会增加管产的不少成本。二在于一般钢管的原材料也就是圆钢一般长度都是固定的,你要定尺管厂原材料也要浪费,打个比方你要10M的管子他要用3米的原材料,但是原材料的长度也是10米,那么做了你的3根管子后,剩下的还有1米的原材料管厂就浪费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管厂增加的成本不可能自己承担,自然定尺的价格就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要么就定长度尽量长的管子,一般来说长度越长浪费的头料也越少。另外就是你量很大,自己去定圆钢,给管厂加工,就按上面举得例子,你一根管子圆钢要三米,你就定9米或者12米的圆钢,减少钢厂这方面损失。

网友:
你应该订做2.3米或稍长点的,你订16米的加工难度和成本多很多!   按你说的,你订做的数量太少了!   你应该联合同行一起订货,有数量才有可能降低成本!
   例如我们这边做搅拌的,他们全部组团来我这边做加工,并且把他们原用料给统一了,我可以从统一定料,从根本上给他们降低成本!  如果不是数量多,就算我想帮他们降也降不了,因为量太少了......降了最后亏死的还是自己.....有谁会做亏本生意?

网友:
越长加工难度越大,自然成本也就起来了 ,而且那么长运费你也不划算啊。定尺4600这些尺寸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