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搬迁机床设备,不知哪些问题需要考虑?

楼主(2015-02-08):
单位搬迁机床设备,需要新建厂房,不知哪些问题需要考虑?

这是相关资料,不知是否考虑全面。

楼主:
资料

网友(点评):
附件是什么,楼下反映有病毒。

网友:
附件有病毒.

网友:
没病毒啊

网友:
1.厂房的水、电、地面是否完成。
2.设备的新地坑、接线地槽;机床的摆放方向、位置及机床间的距离;污水的排放,空压机的位置等
3.特殊设备的地基。防震、防尘、防辐射、恒温恒湿等.
4.若是要加工中大型工件;还需考虑设备与行车的位置及行车吨位;工件转运空间大小.
5.设备相应的说明书、电气机械资料及配套的工具整理打包.
6.搬迁过程中的安全;抗震、抗颠簸问题;
7.设备周边的安全用电、防火等措施.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设备拆前电器线路记号并拍照为设备重新安装做准
设备拆除时、起吊、按装、正确选择吊点、运输时
做好封车固定工作。以上极为重要。还有一点安保
看护也不要忽视、丢件小东西就够麻烦的了

网友:
不好弄,祝您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