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保时捷中央锁止轮毂的专利

楼主(2015-02-08):
其实想钻研一下,看有没有可以改进一下的地方

网友A:
自动锁止一自由轮毅利用驱动轴的转动来自动接合轮毅,当启动凸轮盘时,滑动齿轮沿驱动齿轮滑动,完成驱动轴和轮毅之间的自动锁止一自由操作。由于自动轮毅的作用,前轮就能够自由的转动,而前驱动轴、差速齿轮和传动轴保持稳定,这样就降低了这些部件之间不必要的磨损,节约燃料,对吗?

网友:
估计不好找

网友:
直接打击一下,连专利都不晓得咋找,更不用谈想去改善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锁止一自由轮毅利用驱动轴的转动来自动接合轮毅,当启动凸轮盘时,滑动齿轮沿驱动齿轮滑动,完成驱动轴 ...

请问您是自己理解的么,如果不是,那您是黏贴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自己理解的么,如果不是,那您是黏贴的么

我看到则个资料探讨下这个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则个资料探讨下这个技术!

理解力很好,服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