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对直齿斜齿轮,请教

楼主(2015-02-08):
我要做一对直齿斜齿轮,齿数比是57:71  法面模数是2.5,要求凑到中心距158。在加工中可以通过螺旋角来调节中心距吗?

网友A:
不可以,螺旋角是0时,中心距160,螺旋角不是0了,中心距变大,要变小得变位

网友B:
恐怕不行。中心距158,螺旋角是0的时候,变位系数之和已经是-0.76了。如果带螺旋角,中心距不变的话,变位系数就更负了。不合适。

网友:
啥叫“直齿斜齿轮”?

网友:
是直齿伞齿轮吗

网友:
只能负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螺旋角是0时,中心距160,螺旋角不是0了,中心距变大,要变小得变位

如果是51:71的可以么?  我用软件画了,好像有干涉,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行。中心距158,螺旋角是0的时候,变位系数之和已经是-0.76了。如果带螺旋角,中心距不变的话,变位系 ...

如果是51:71的可以么?  我用软件画了,好像有干涉,求教。

网友(2015-03-10):
变位系数太大了,不行

网友(2015-06-02):
如果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齿轮,建议拍个照片来看看

补充内容 (2015-6-12 07:50):
更改变位系数吧,改螺旋角的方法还是算了

网友:
直齿斜齿轮  说的有点不规范了

网友:
直齿斜齿轮? 齿轮行业的悖论诞生了

网友C(2015-09-07):
他是说由一个直齿轮和一个斜齿轮组成的齿轮副

网友(点评):
怎么啮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说由一个直齿轮和一个斜齿轮组成的齿轮副

非平行轴啮合可以用一个直齿轮配一个斜齿轮,但这属于点啮合,不能传动大的扭矩,只适应传递运动。

网友(2015-11-21):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行。中心距158,螺旋角是0的时候,变位系数之和已经是-0.76了。如果带螺旋角,中心距不变的话,变位系 ...

翻了lz发的几个帖子,大侠说的是对的!凑158的中心距,变位系数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