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加工深度不一致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2-08):
先铣削基准平面,打表1丝的误差,在基准面上安装一工件,在此工件上表面左右铣削四个相同的小矩形平面,呈“田”形分布,结果右边的上下两个小平面加工深度较左的浅5丝,而程序中的下刀深度是相同的,请问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大侠多赐教!

网友A:
铣刀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磨损

刀具磨损没那么快吧,另外我加工顺序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问题是左上左下等高,右上右下浅,且右下比右上也要浅1丝左右。

网友(点评):
门外汉猜两个:进给量过大?设备垂直度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让刀

网友:
1,看这加工顺序,能排除刀具装夹不够紧的因素,磨损也可以排除了。
2,加工前基准面打表一丝,说明跟基准无关。上面有人点评说主轴不垂直,如果主轴不垂直的话,加工来的刀痕会呈一定的孤面,但在校准过工作台基准的前提下,不会影响整体的平面度。

我想知道的是,加工的面积和深度是多少,加工出来的底面粗焅度和刀痕是否都一样?有无波纹?加工过程中有没有及时的清理掉加工产生的切屑?

网友:
工件让了,主轴让了
就这两种可能
你在工件上架表,看加工中动了没有

网友:
什么工件?如何装夹?最好有图示。

网友:
工作台平不平

楼主:
统一回复,原因找到了,发现是基准面没有装夹紧,手按下基准面左上角,有10丝以上的跳动误差,应该是加工时基准面(铝板)形变了,后重新装夹,铣面,再加工问题解决。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真的是万分感谢!。不过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点疑问,为何在没有装夹紧的情况下铣完基准面打表误差只有1丝?,而加工时左右却会有5丝的误差?(多刀具加工,每次进刀量也不大,粗加工20丝,精加工2丝)

楼主:
补充:长25CM左右,宽10CM左右

网友:
切削过程中力很大的工装没上紧有间隙,切削过程中久体现出来了

网友:
收压都有 10丝.你自己都说了.

网友:
基准端面是侧面吗?要是基准面是侧面而你加工的是端面的话说明加工时由于加工时刀具在没加紧的地方跳动大造成加工深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