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订阅一些关于自动化设备的杂志,请问哪里可以订?

楼主(2015-02-08):
我想订阅一些关于自动化设备的杂志,请问哪里可以订?最好是比较新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
有这一类杂志么!

网友:
直接看产品样本

网友:
你可以先到当地的图书馆,最好是当地最高等级的图书馆,查阅技术方面的杂志,看好哪种杂志,记下它的刊号,然后到当地邮局就可以订阅了;如果是非正规出版物,可查看发行单位,如某协会或是某研究所,可与他们联系。

网友:
建议你注意看一下轻工方面的杂志,有许多各领域的自动化机械,例如:刮脸刀片的生产,五十年前的设备,每分钟140片,磨刀口的磨床有大约十米长,包装时如有漏掉刀片时,包装机可以自动剔除,并补上数以后再进行装盒。铅笔生产线有几百米长,整个生产过程全部自动化,其中铅笔的六角形、圆形、椭圆形的截面,的成型,笔芯还要对正,从两头看都要正,做起来还是不容易的;笔杆上喷漆、印字,看不到一点伤痕。圆珠笔、签字笔的生产,灌水环节,很不错;笔头的自动封圆珠也很有意思。这些生产设备多琢磨很有意思;肥皂、牙膏、罐头、啤酒等等的设备;点心饼干;糖果、巧克力、的生产设备。总之,视野要开阔一些,要学会在不同的行业里寻找所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