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要求铜铝复合致密,界面无气孔

楼主(2015-02-09):
这个零件的铝材是5052,铜材质是P2,产品尺寸是82*82*45,铜板的尺寸是73*73*8,零件要求铜铝复合致密,界面无气孔,后期探伤仪检测。初步拟定工艺是接触面处理-冷压-热处理。不知道能否可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标记一下。等着涨知识

网友:
钎焊或者摩擦焊

网友(点评):
我想说用激光熔覆焊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扩散焊,才能达到需求。

网友B:
可能需要热轧,表面堆焊或爆炸复合工艺。

网友B:
有一种称之为改进了的铸造方法---固-液复合法,据说可以达到一定的致密程度,减少其他工艺可能产生的气孔数量。至于探伤要达到什么程度,只有具体看要求了。

在固−液复合过程中,许多工艺参数,如表面处理方式、铜板预热温度、铝液浇注温度等,都将影响/铝界面的结合质量。铜/铝固−液复合过程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接触界面氧化的控制,它直接关系到复合质量。

网友:
要求高的话就表面处理后在高真空气氛下热压扩散焊,要求低些就用爆炸焊。

不过既然要过探伤,探伤标准和成本基本上就定下来可以用什么手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扩散焊,才能达到需求。

热压扩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需要热轧,表面堆焊或爆炸复合工艺。

在琢磨是否是先放铜板到模腔,然后铝坯加热到固溶附近,用液压机加压,不知道是否能达到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称之为改进了的铸造方法---固-液复合法,据说可以达到一定的致密程度,减少其他工艺可能产生的气孔数 ...

固液复合要求比较复杂,表面处理都好几道工序,铝铜都要分别处理,然后助镀,还有就是铜板加热后会增加铜板的氧化程度,氧化层的强度又限制了铜铝的复合,嗨,真是麻烦,做机加工的人真命苦

楼主:
引用 楼主:
热压扩散焊?

刚查了,扩散焊不行,因为铜铝的熔点差距大

网友:
摩擦焊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摩擦焊无气孔。

网友:
没有触及过的领域,长知识

网友:
真空钎焊不知道是否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擦焊无气孔。

铜铝接触的4个边能用摩擦焊,但是不知道铜的底面跟铝合金的接触能用摩擦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铜铝接触的4个边能用摩擦焊,但是不知道铜的底面跟铝合金的接触能用摩擦焊吗?

你是想四边采用搅拌摩擦焊吗?那底面焊不到。这个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启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yOTU1Nzgw.html?from=y1.2-1-103.3.2-1.1-1-1-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四边采用搅拌摩擦焊吗?那底面焊不到。这个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启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这种方式可能有一定的尺寸范围。直径小可能没有大问题,直径大到一定程度,中心处没有什么摩擦,外圆周处摩擦最大,沿半径方向摩擦力分布不均。效果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压扩散焊?

是的,真空下,控制好温度,时间和压力 表面清理干净

网友D:
我们这边有个厂家专做复合材料,用的爆破焊接,你这要求应该一点点问题都没,完全可以满足。我琢磨摩擦焊接可能不行,这两种材料的相差太大,一面已经摩擦融化了,一面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可能有一定的尺寸范围。直径小可能没有大问题,直径大到一定程度,中心处没有什么摩擦,外圆周处 ...

温度是会传导的。关键是最后挤压。

网友E:
去看看电力行业的铜铝过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看看电力行业的铜铝过渡接头。

能简述下他们的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有个厂家专做复合材料,用的爆破焊接,你这要求应该一点点问题都没,完全可以满足。我琢磨摩擦焊接 ...

能说下地址吗?有必要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D(2015-03-15):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地址吗?有必要的话可以去看看

陕西宝鸡,来的话可以提前联系,这个基本不让参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陕西宝鸡,来的话可以提前联系,这个基本不让参观。

行,先谢谢了

网友:
真空扩散焊接,我焊过钛和铜,但是表面处理很重要,尤其是铝!

网友(2015-09-04):
也想说爆炸焊来着,还是读书的时候老师放过视频的。

网友:
上个爆炸焊视频,好浪费能量的做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