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锥形提取罐出渣,求助

楼主(2015-02-09):
各位大侠,小弟公司有几个下图这样的提取罐,倒锥形的,这样的罐体结构有这样一点不好,煮的料出渣时出不出来,需要将提取液放出后,再向其中充入水和蒸汽小煮一下,待沉积药渣沸松后直接打开出口,这样地面上是稀泥水一样的东西,很恶心,还要再装车运走,很费事。
公司的另外一种直筒型的提取罐就很方便,放出提取液后直接将车开到罐体下,打开出口,药渣落入车厢,满了,运走。这几个倒锥形罐子老板打算换掉(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目前我们还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前几天我们试过两种方式,一种锥形三角架,如图:
用不锈钢钢丝绳放入罐内,最后放药渣时用电动葫芦向上拉,以将药渣拉松动,但实验证明这样不行,直接将三角架拉变形,第二次将钢丝绳崩断(1T)。
后来又想用不锈钢筛网筒向上提的方式,这样一来影响投料(影响投料量),二来最后提起筛网筒的时候,筒子以上的药渣竟然全部被提起来了,显然不行,生产的说的是单影响投料量这一项就不行。
求教各位高人、大侠们,有没有见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或方法!谢谢!

网友A:
搞这么费劲。原始时出渣直接落到地上,为什么不搞一个接漏容器,加上脚轮,满了就推出来,就像街上的垃圾筒一样,直接拉走,再更换不就行了。是不是下没有空间,不能放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费劲。原始时出渣直接落到地上,为什么不搞一个接漏容器,加上脚轮,满了就推出来,就像街上的垃圾筒 ...

大侠  不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倒锥形的出渣口出不来渣,你知道药材煮过之后会交缠板结在一起,那个倒锥形设计就不对,排除提取液的药渣不能自由落下,需要再重新注水煮松了直接打开门连水带渣落下去,然后用铲车铲起来装车拉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不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倒锥形的出渣口出不来渣,你知道药材煮过之后会交缠板结在一起,那个倒锥形设 ...

鲁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  不是这个原因,是那个倒锥形的出渣口出不来渣,你知道药材煮过之后会交缠板结在一起,那个倒锥形设 ...

你要不是烦还要重新加水煮松的事情
煮松以后下面用个接料车(带干湿分离,就是一个框里面带有有孔的框)接了水不就不漏到地上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比较合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是烦还要重新加水煮松的事情
煮松以后下面用个接料车(带干湿分离,就是一个框里面带有有孔的框) ...

大侠 ,这种接料的方式我还没见过,不过,这样水依然会洒一地啊,还有就是碎屑肯定会堵住您说的这个干湿分离的孔,有些煮碎的药合着水跟泥一样摊在地上,还是麻烦,老板的意思是排干提取液的药渣(基本不咋会滴水)直接落车厢内拉起就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 ,这种接料的方式我还没见过,不过,这样水依然会洒一地啊,还有就是碎屑肯定会堵住您说的这个干湿分 ...

去看下废水处理的压饼机
先焊个不漏水的框,里面用个布袋(类似垃圾篓),把药渣全部接出来,想怎么干湿分离都好弄,你为什么非要在药筒这里想办法,浪费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鲁莽了,

没事,谢谢大侠来指导意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下废水处理的压饼机
先焊个不漏水的框,里面用个布袋(类似垃圾篓),把药渣全部接出来,想怎么干湿 ...

哦  这样啊,我和同事商量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这样啊,我和同事商量下,谢谢

没见过废水处理,可以看看人家做豆腐的,黄豆加水打成糊糊,就是用个纱布过滤的,很简单的方法,我觉得应该适合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废水处理,可以看看人家做豆腐的,黄豆加水打成糊糊,就是用个纱布过滤的,很简单的方法,我觉得应 ...

哦,这个我见过,谢谢了。

网友C:
能画个罐体剖面图吗?不知里面结构如何啊?

.

网友D:
一台压滤机配个隔膜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压滤机配个隔膜泵就好了

这个罐子是不能承受大的压力的哦,大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罐子是不能承受大的压力的哦,大侠。

压滤机和你罐子完全没关系的东西,你罐子塑料的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滤机和你罐子完全没关系的东西,你罐子塑料的都无所谓

不好意思,小弟见识比较少,大侠勿见怪啊,我查查看这个压滤机

网友E:
把下面放料的口子弄大些,上面也弄个孔,用铁棍子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画个罐体剖面图吗?不知里面结构如何啊?

罐体里面和外面形状是一样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夹层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下面放料的口子弄大些,上面也弄个孔,用铁棍子捅。

这个工程量就有点大了,还有用棍子捅这个是肯定捅不动的,钢丝绳都崩断过一次,罐子高度有四米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滤机和你罐子完全没关系的东西,你罐子塑料的都无所谓

大侠,我查过压滤机了,好大一台设备啊,老板不会答应的,费用太高了,这个罐子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换新罐子了,现在改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网友F:
罐体是密封的耐压容器吧,在下料时把下口打开后上部接个空压气小孔,用增压的方法我感觉会容易下来,因为罐体下口较大,物料是属于较愁的液体,估计1kg的压力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罐体是密封的耐压容器吧,在下料时把下口打开后上部接个空压气小孔,用增压的方法我感觉会容易下来,因为罐 ...

大侠,这种倒锥形罐子的下口比上面直径要小,这是下料困难的直接原因,煮过的药交缠在一起,比较难分开,下口出不来,罐子能承受0.3兆帕的压力,不敢加压,怕万一下面出不来,超出承压范围了。

网友(点评):
我看你直通的罐体下口开了就能下料我觉得这个料应该还好下,你罐体我3kg的耐压,可以用1kg试下,可以装个压力表,压力会慢慢上去的,在看料有没反应

网友(点评):
哦,给领导说说这事,我们领导比较小心,呵呵!

网友(点评):
注意安全,调压阀1kg上限调好,如果这个料会动压力就不会上去了

网友(点评):
这种事情估计很难通过,以前厂里出过这种事,领导估计有点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这种倒锥形罐子的下口比上面直径要小,这是下料困难的直接原因,煮过的药交缠在一起,比较难分开, ...

做一个绞龙,放料的时候插进去。一开电机,就搅出来了。不知道下口直径
是多少。

楼主:
直径有830,估计到时候插不进去啊,缠的比较紧,拿跟钢钎插还差不多,哎,小弟现在已经内牛满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绞龙,放料的时候插进去。一开电机,就搅出来了。不知道下口直径
是多少。

直径有830,估计到时候插不进去啊,缠的比较紧,拿跟钢钎插还差不多,哎,小弟现在已经内牛满面了!

网友G:
换一个能好出渣的容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径有830,估计到时候插不进去啊,缠的比较紧,拿跟钢钎插还差不多,哎,小弟现在已经内牛满面了!

做个绞龙头子就行,看见过大公路边修大汽车轮胎的没有。架子就和那个气动千斤顶一样。倒绞龙锥朝上。一开闸,就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绞龙头子就行,看见过大公路边修大汽车轮胎的没有。架子就和那个气动千斤顶一样。倒绞龙锥朝上。一开 ...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领导没同意,那个罐子的出料口的密封盖不能完全打开,和灌口有大概不到80度的角,我们当初的筛网筒就是把气缸的销子取掉后才放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一个能好出渣的容器

估计明年后半年就要换了,呵呵

网友H:
看这个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药渣缠结,假如在下药时将药渣分别用小纱布袋子或者是金属网笼分成N个小份(要保证小份能够从出料口进出)是不是好点?解决了药渣缠结问题应该就没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这个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药渣缠结,假如在下药时将药渣分别用小纱布袋子或者是金属网笼分成N个小份(要保证小 ...

我给领导说用脱粒机打碎一下,领导说增加人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给领导说用脱粒机打碎一下,领导说增加人工......

。。。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啊!~不知道你的药渣会占据内部多大空间,假如不大的话,直接做个和出口一样大的网桶,这样药渣干燥后也只是和出口差不多,拉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啊!~不知道你的药渣会占据内部多大空间,假如不大的话,直接做个和出口一 ...

所以我们下面才难做,老板又不想花钱,又想省人力物力,哎,不同种的药材量不一样,像大青叶就是16包大概3/4的体积,没有真实见过这种状态,只是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们下面才难做,老板又不想花钱,又想省人力物力,哎,不同种的药材量不一样,像大青叶就是16包大概 ...

。。那不花钱的事就够呛啊!

网友(点评):
哎,没办法,老板不看过程,只要结果啊!

网友:
这东西难道还要用凿岩机或者高压清洗枪?

网友:
做个小车,小车内部设置一个活动的筛桶,小车底部设计一个排水口,渣水进入小车后移走,然后将筛桶提出,水从小车底部排出,渣水分离,这样也可以。

网友:
唉,至于那么麻烦吗,总价一个部件,增加2000左右成本,就可以解决,结构简单的很,插根棒子进去就行,你要是不信权当我胡说。

网友I:
对于把药渣弄松一点,可以试试 用高压气体/水枪,在罐体里“搅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把药渣弄松一点,可以试试 用高压气体/水枪,在罐体里“搅动”

这个罐子,不敢在里面这样倒腾啊,怕出危险

网友:
我觉得不用对罐子做多么大的改动,增加一个比较省力的工具比较实际些!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1.打开反应罐的底端密封盖;
2。将小工具从底端放入,用法兰定位,小工具的一端(铲部)延法兰中心旋转,另外一端用把手施加旋转的动力;

说明:铲的结构根据倒锥型的罐体设计,可以增加角度或者位置微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沉渣粘接很牢固,可以手工反复铲销多次,应该是可以轻松去除成渣的!麻烦的地方在于底部密封盖不能完全揭开,你得自己调整工具的位置。
不太明白为什么煮药的过程会产生那么多凝胶状的物质,蔗糖胡胶之类的不是应该最后才放吗?单纯的中药成分怎么会变得胶着呢?

网友J:
上段时间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最后想了个办法:声波除灰器。基本原理是利用声波震动不让物料结焦。现在在现场试,效果还不清楚

网友K:
煮料的时候能不能用纱布口袋把料包起来再煮,像泡茶一样。。最后直接用电葫芦把废料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段时间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最后想了个办法:声波除灰器。基本原理是利用声波震动不让物料结焦。现在在现场 ...

我们的是十多公分长的药材啊,最后把提取液沥干之后缠在一起很结实,估计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煮料的时候能不能用纱布口袋把料包起来再煮,像泡茶一样。。最后直接用电葫芦把废料提出来

这个不行,10方的罐子,一顿多的药材,口子只有直径1000,提不动,也出不来啊!

网友:
配一个仓壁振动器,震动让渣掉下来

网友(点评):
提取罐有夹层,哪敢用仓壁振动器啊

网友:
楼主往这方面想想看:一把雨伞,从底部伸入后打开,从上端放入的药材全部被支撑在伞面以上,待药物煮完沥干后,收伞,药渣胶着层之类的应该会随着收伞的动作发生“破裂”,然后就可轻松的从底部排出了!
       当然不是真的雨伞,2个半圆或者4个扇型拼接成伞面应该就能满足!试试看!

网友(点评):
大侠,这样会不会影响投料量啊?

网友(点评):
架子上是镂空的网格!你们不会投的那么满吧!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设计制作中草药提取设备,提取罐排渣设计了气缸挤压物料出渣,效果比较理想。需要请联系我,13636897985

网友:
对于药渣的脱水问题我们公司设计制造了螺旋挤干机,基本能挤干药渣里面的大多水分。图示参考,挤干后的药渣用输送机提升一定高度可直接到卡车车厢里,药液水分通过挤干机下面的排水口排放或二次利用。

网友(2019-03-27):
描述的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