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两个齿轮加工到磨齿的工序才发现出错误来

楼主(2015-02-09):
加工商给出的结论是加工不去计算参数,不负责审核图纸。齿数应该为100齿,

网友A:
齿数搞错了吗?
加工商是不管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搞错了吗?
加工商是不管图纸的

他得需要算卦轮 算进给量啊,滚齿机应该没智能到自动加工不用算挂轮吧,

网友(点评):
我不确定,我不懂齿轮加工,但是,他留的余量多的话,也可能。图纸错误,不算供应商的责任

网友:
图纸还没仔细看。这个模数是亮点啊 ,径节制换算也算不出来这个模数啊。希望楼主方便的话能提供制造商的联系方式,以后我有特殊模数的齿轮也不用急赤白脸的算半天  修正成标准模数了。

网友:
人家哪里会管你图纸上的错误,除非是无法加工的。图纸出错只能是出图的一方负责

网友:
100牙做成99牙,按公法线留余量,齿顶会比较尖一些,但对于小模数来说也不算太明显。对于加工来说,各道工序只管各自的尺寸,加上很多工人会比较缺乏齿轮的理论知识,这个问题是不太容易发现的。发现了就是帮了你的忙,没发现也是正常的。于情于理,责任算不到加工商头上。

网友:
大侠你们那键和轴孔都不用标公差的吗?还是因为齿轮特殊点,写了精度等级,别人就知道公差是多少了啊

网友:
这种情况,厂商还真不一定能发现的了。首先,现在先进的床子都不需要挂轮了,可以直接输入参数直接加工。换言之,就算普通挂轮滚齿机,操作人员只管自己测量跨齿距,不会去测量齿高,加上你这模数这么小,着实难发现。像这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退一万步讲,齿轮设计完,齿数和模数是第一要核实的东西,怎么会错的这么离谱。

网友:
这个是设计责任,制造商只是照图加工而已!

网友(2024-06-03):
来图加工,一般很少核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