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两个挤出件,大家看设计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2015-02-09):
截面见上图。长度约为200,材料HDPE。右边是一个杆,需要在左边管的大腔里滑动。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欢迎指点。谢谢!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结构的东西,不过是铝型材的挤压件,精度大概能到±0.15.
HDPE这种材料机械性能不好,而且易变形,易开裂;
零件长度200mm,同轴度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
没做过塑料挤压件,抛砖引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类似结构的东西,不过是铝型材的挤压件,精度大概能到±0.15.
HDPE这种材料机械性能不好,而且易变 ...

杆件相对于管腔先缩了一个间隙作为基本偏差,然后再加了一个负公差。这两个件只要能依靠手动相互滑动即可,不同轴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杆件相对于管腔先缩了一个间隙作为基本偏差,然后再加了一个负公差。这两个件只要能依靠手动相互滑动即可 ...

说错了,是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直线度

杆件放到双腔管里以后,还要插到一个厚度0.3的HDPE管里,随其弯曲。
直线度还不知道怎么定好.

网友:
这个就算做出来,我想也没什么用的。在腔体里受阻力会弯曲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断裂。直径太小了,1.8的直径,和我们胶板去毛边差不多。

网友B:
图纸上会达不到你间隙,不过按道理你的加工水平做出来会合适的,建议方面就是能确定自己的配合精度再提图纸标注或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会达不到你间隙,不过按道理你的加工水平做出来会合适的,建议方面就是能确定自己的配合精度再提图纸 ...

感谢关注!
这两个件肯定是定制了。我想找做挤出的厂家做这两个件。我不做加工。
配合精度方面,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用手能使杆能在双腔管里顺畅滑动。

网友(点评):
大侠,你需要经常滑动的话,得考虑用POM更合适一些吧!

网友(点评):
龙同学你好,这个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B:
开个口型模大概800元左右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开个口型模大概800元左右一套,

或者电木粉模具,都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电木粉模具,都花不了几个钱

你是做挤出的吗?这两个件要接触血液,需要用医用级HDPE。

网友C:
第一个孔是挤不出来的,第二个是可以的,但是公差要看拉料厂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做挤出的吗?这两个件要接触血液,需要用医用级HDPE。

型材挤出模具费用高,而且开模周期长的,你的量上了十万才合算,挤出是可以的,可以提供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孔是挤不出来的,第二个是可以的,但是公差要看拉料厂精度。

你是说左边那个件的小孔做不出来吗?去了解一下医用导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孔是挤不出来的,第二个是可以的,但是公差要看拉料厂精度。

网友:
应该可以,主要是安装时需要仔细调整,固定好,物料进磨具前要均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