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测量时测量鼠标捕捉不了对象

楼主(2015-02-09):
如题使用测量时测量鼠标捕捉不了对象,如图如果我想测量边线距离我把鼠标放在边线附近,捕捉不了边线,要单击后才能显示出是捕捉的是哪个对象,如果鼠标稍微偏移边线单击,那就是测量一个面了。之前把鼠标放在哪时哪就会捕捉的到,不知道我按了哪个键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直接重装了,不知道哪位可以解决下

楼主:
恩,之前是如你所说,但是在进行一次装配的时候不知道是触摸到了那个键盘,变得无法捕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鼠标指针靠近面或边线,面或边线就会变成黄色,表示可选择,单击之后就变成绿色,表示已选择,黄色和绿 ...

在绘制草图页面是正常的,在实体中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点F5,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F5,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谢谢,不过试过了,激活过滤器一样没效果。

网友C:
系统选项-显示/选择    勾选     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      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选项-显示/选择     勾选     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      这一项

此楼正解呀,多谢,多谢。

网友:
很好,学习了一手,感谢楼主!

网友(2018-01-21):
引用 网友C:
系统选项-显示/选择     勾选     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      这一项

最近也遇到这个情况,感谢分享提示

网友(2025-08-02):
引用 网友C:
系统选项-显示/选择     勾选     图形视区中动态高亮显示      这一项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