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菜鸟设计遇到难题

楼主(2015-02-09):
问题:一直径40mm左右铁管,怎么和40mm塑料管连接,防水等级IP68,不要用胶水,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结构?
能直径用螺纹连接实现防水吗?

谢谢!

网友A:
活接头,攻丝可以不

网友B:
前阵子家里装热水器,塑料管和不锈钢管连接,看着使用一个东西加热后插接在一起,不过管径比较小大概就15mm。

网友:
我看到路上供水管有时候会有一种胶的活接,就是分2半的那种合起来用螺丝拴住就是一个活接了,而且不会漏水,五金城有这东西卖,具体什么名字我就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家里装热水器,塑料管和不锈钢管连接,看着使用一个东西加热后插接在一起,不过管径比较小大概就15mm ...

以前我家装水电时也见识过,直接把塑料管加热,插接在铁管上。

网友C:
IP68什么概念呀

网友:
可以攻螺纹的话用活结就行,不能攻丝的话就用PPR热熔器加热粘在一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P68什么概念呀

指的是防护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格。没有记错的话,IP68是防止压力下浸水,全防尘。

网友:
做一个连接块,然后选择管接头,40mm不小啊

网友E:
。。这个又是个无解题,楼主你要先说下塑料管材质和铁管的材质、还有管内流动介质或者是用途吧?不然怎么回复!~说几个简单的方法:第一种:我老家以前的水管就是直接把塑料管烤软了,用个楔形木棍把塑料管端部孔径撑大,再次烤软,直接套进铁管外面,然后加个管卡或者铁丝捆,用个几年没问题;
 第二种:假如铁管外壁较为光滑或者内部介质压力不大,可以买个塑料水管快速接头或者卡套式管接头,轻松搞定
第三种:假如铁管可以攻螺纹(需要专业铁管攻丝工具),直接攻丝,买个塑料水管转螺纹的接头(一头是螺母,一头是阶梯嵌管,阶梯嵌管不是标准名称,不知道该叫啥自己取得名字,有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F:
反正法兰加密封圈,可能能做做到。

网友:
钢管车制宝塔头,塑料管用液化气灶稍微加热,快速连接。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又是个无解题,楼主你要先说下塑料管材质和铁管的材质、还有管内流动介质或者是用途吧?不然怎么回 ...

谢谢,由于是全新的产品开发,所以备选因素弹性较大,塑料材料ABS PPO等  金属材料碳钢、球铁等。我觉得第三种好像可行,不知道大侠可否详细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法兰加密封圈,可能能做做到。

这个是可以,就是体积较大,不够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接头,攻丝可以不

不理解,什么是活接头。只要是加工工艺不复杂,各种方法都行,因为还要开模具!塑料件和金属管做成密封管螺纹,直接旋合能防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由于是全新的产品开发,所以备选因素弹性较大,塑料材料ABS PPO等  金属材料碳钢、球铁等。我觉得第 ...

卡套式管接头(第二种)
卡套式管接头(第二种)
外牙宝塔管接头(第三种)

内牙宝塔管接头(第三种)

网友(点评):
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假如你用PPR材质管道,直接买个内牙熔接头,铁管攻丝就可以了!~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直接找个卖水暖配件或者总务负责修管道的,告诉他你想要接什么管道,他们都可以直接给你答案
这个是内牙外牙全套的,白色的是熔接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的是防护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格。没有记错的话,IP68是防止压力下浸水,全防尘。

IP68是最严格的要求呀,一般产品不会要求那么高吧

网友:
铁管攻螺纹,找接头直接抱紧塑料管就可以

网友:
在外面套个橡胶管,然后两边用铁丝一捆

网友:
楼主没有交代工况!使用在什么环境的!俺猜是电气相关的配管!管子处的工作状态非常重要,如果在水下很深的地方那就复杂了!如果只是暴露在一般的空气中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