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螺母-求助

楼主(2015-02-09):
顶轴承"外环"的一个外螺纹轴,螺纹直径为50mm,螺距1mm,那里有这样的螺纹标准?

网友:
那叫圆螺母!

网友A:
查了一下GB/T193-2003这个螺纹不是标准组合系列,M50*1.5是最小螺纹标准,M50*1.0也是允许的,但不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GB/T193-2003这个螺纹不是标准组合系列,M50*1.5是最小螺纹标准,M50*1.0也是允许的,但不是标准的 ...

多谢,不是标准的这东西加工出来检查都是会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不是标准的这东西加工出来检查都是会事啊!

一般都是配做的,能够顺利装卸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不按标准做

网友:
尽量用标准件,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