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壳联轴器加工问题

楼主(2015-02-09):
各位前辈们,小生求教一下这种夹壳联轴器是怎样加工的呢?是先单件加工好后再把合到一起加工呢,还是加工好后破开再加工呢?小生有点晕乎了。以前没有深入思考过这问题,都是想当然认为把合后加工。希望前辈们多多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圆钢,加工完成后切开。

网友(点评):
@东海fyh126 我们都是这样加工的,也可能是我们的要求低,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B:
看了一下,图纸没有外径。
精度最高的是内径0.054~0;
我觉得使用无缝管材,先切开分别加工,内孔及键槽不加工,将两半零件螺栓连接起来粗车、精车、镗孔。拆开单铣键槽,用螺栓连接两半零件,调质处理。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点评):
三楼把热处理放在了最后 ,你还同意他?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图纸没有外径。
精度最高的是内径0.054~0;
我觉得使用无缝管材,先切开分别加工,内孔及键槽不 ...

谢谢,图纸未画完,一边画一边在想怎么加工更合理,陷入进去了,所以先问问各位大师们怎么加工。我开始也觉得用您的工艺是合理的。但后来我又在想要是先破开的会有锯缝,再把和后还是一个整圆吗?所以我就想先用无缝钢管加工好内孔及键槽,以及螺纹孔底孔但不攻丝,然后在用线切割隔开,将结合面扫平,这样上下两联轴器会有间隙,能更好地把紧。小生不懂工艺,瞎捉摸的,求大师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和剖分式轴承座差不多吧,我猜的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剖分式联轴器,只是自己加工一个而已!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这东西与剖分式轴承座不一样,剖分式轴承座要有定位子口,这东西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图纸未画完,一边画一边在想怎么加工更合理,陷入进去了,所以先问问各位大师们怎么加工。我开始也 ...

额,我就是看图说的加工顺序,要有缝当然加工后再切

网友C:
这东西都是加工好了再对半切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图纸未画完,一边画一边在想怎么加工更合理,陷入进去了,所以先问问各位大师们怎么加工。我开始也 ...

如过你还没有设计完的话,建议你螺纹那一排位置全部去除余量,不要单独在圆面上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过你还没有设计完的话,建议你螺纹那一排位置全部去除余量,不要单独在圆面上钻孔。

要是余量全部去除的话看起来很丑,再就是转起来会偏重(动平衡不好)这种联轴器见他们专业做的螺栓孔是上下都有的,为了动平衡。另外就是这是老总画的方案,作为小兵还是不要给他大改了好,到时候他看见了又会让我改回去,白费功夫不讨好!赚个自作聪明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钢,加工完成后切开。

用圆钢加工材料利用率太差了吧?另外就是您说的是先加工好内孔、键槽及螺纹底孔后再分开吗?您公司是采用哪种加工方法分开的呢?分离面分开后是否还要再次加工一下呢?谢谢,非常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点评):
铣床,安装好之后有缝隙,我们使用的要求不高。 搅拌罐的减速机轴伸和搅拌轴相连的时候用。 也有用铸造的,那样的就是重量比这个轻。加工步骤就和这个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都是加工好了再对半切开的

大师,您能详细指点一下这东西的加工工艺过程吗?给小生指点一下迷津,不胜感激,期待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您能详细指点一下这东西的加工工艺过程吗?给小生指点一下迷津,不胜感激,期待您的指点。谢谢

将所有的结构要素都加工好,包括内孔外圆端面、沉孔通孔攻牙,甚至键槽,然后用锯铣割开,或者用线切割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