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的性能

楼主(2015-02-09):
请教各位专家,伺服电机的速度是否能够按照给定的曲线输出,比如正弦曲线,正弦周期在0.1s左右。如果可以要怎么做才能实现?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先说一下,楼主控制用什么方式?PLC ,还是轴卡?
脉冲频率跟速度成正比,
你建一个时间变量t,,
周期为t=0.1S ,相位角自己设定的,正弦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10HZ,不知负载情况,我想还是用凸轮之类好些。

网友:
伺服电机的性能也接近电机的性能!

网友C:
伺服电机的话一般用同厂的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只接收频率信号;另外问题是你的曲线给定是什么信号,如果是电压信号就买个电压转频率卡,如果想自己手动控制,就就买个手动控制频率板。如果不清楚信号源找个会单片机plc来帮你搞。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说一下,楼主控制用什么方式?PLC ,还是轴卡?
脉冲频率跟速度成正比,
你建一个时间变量t,,

非常感谢。
我这个问题主要是想了解伺服电机的性能,只要能达到按曲线输出速度,无论用什么方法控制都可以。
根据你的回答,也就是可以按照时间变量输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HZ,不知负载情况,我想还是用凸轮之类好些。

非常感谢。
因为速度变化多样性,可能是正弦也可能是其他,所以机械上实现太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话一般用同厂的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只接收频率信号;另外问题是你的曲线给定是什么信号,如果 ...

非常感谢。
因为我本身是搞机械这块,对控制不是太了解。我本意是想通过界面上设定一定曲线,伺服电机就能够根据这个曲线输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