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斜齿轮问题

楼主(2015-02-09):
我现在大概测量出的齿轮外径为208.2,螺旋角为15度,齿数为54齿,与它咬合的另外一根齿轮轴齿数21,外径85,它们的中心距为140,我想知道它们的模数,自己计算老是不对,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模数 3.5    螺旋角为20.3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 1.75    螺旋角为20.35度

不对吧  这样中心距算出来只有7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 3.5    螺旋角为20.35度

3.5算出来能合上  但是我用万能角度尺量出的角度为15度,相差5度这么大,我在想会不会是变位齿轮呢?

网友B:
Z1=54,法向模数Mn=3.5,螺旋角15°,变位系数0.90510059;(da=208.2)
Z2=21,法向模数Mn=3.5,螺旋角15°,变位系数0.386742636;(da=84.99709189)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帖子这么多人围观没人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54,法向模数Mn=3.5,螺旋角15°,变位系数0.90510059;(da=208.2)
Z2=21,法向模数Mn=3.5,螺旋角15° ...

问一下  我算出了2个齿轮的总变位系数为1.288,怎么去确定每一个齿轮的变位系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我算出了2个齿轮的总变位系数为1.288,怎么去确定每一个齿轮的变位系数呢?谢谢

手册上有变位系数线图,可以看图选择。注意一些选择变位系数的限制条件,如避免根切,保证一定重合度等等

网友(2015-04-02):
万能角度尺量不准   十个人量十个结果   分度圆螺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