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g伺服阀型号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2-09):
如图1所示,在伺服阀的型号表示中,红线圈出的部分如果都选择A,那么在没有给定24V电源和使能信号时,阀芯出于什么位置?是P-B,A-T还是移至可调节的中位?这里可调节的中位是指什么?另外在图2中故障保险类型O和A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这是为什么?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661是射流管阀,是自动对中的,如果阀芯中位偏移了,可以把放大级的螺钉松一点,左右敲动放大级找中。661共有三种可能不对中,接收孔磨损,弹簧杆变形,永久磁铁退磁,其它可能如接收孔堵塞是明显不对中不考虑了。最后提醒一句,不要随便拆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