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厂商,熟悉的请做个比较/分析?

楼主(2015-02-09):
SKF,NSK,NMB,NTN,FAG,天安,WTOO,银球,九龙,神龙,元振安。。。。。。孰优孰劣?各人见解就可以,谢谢!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作以了解

网友:
最好还是按轴承种类来说,因为每一家都有擅长的,也有不擅长的。
笼统的说,2S最好,SKF与SCHAEFFLER舍弗勒最好。
舍弗勒=FAG+INA。

网友(点评):
舍弗勒=FAG+INA+LUK

网友(点评):
可否详讲?

网友(点评):
舍弗勒是大集团,旗下3大品牌

网友(点评):
LUK是汽车配件品牌,与轴承没关系。

网友(点评):
LUK带座轴承

网友(点评):
能否告知具体型号?因为舍弗勒明确告诉我,LUK不做轴承!

网友A:
角轴承,SKF
圆锥滚子,TMK
圆柱滚子FAG
滚针INA

网友(点评):
谢谢! 可否多谈谈,想更详细了解其他厂商。。。

网友(点评):
SKF的强项是SRB,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LUK做车用轴承

网友(点评):
SKF是靠调心滚子起家的,但是它收购了森法,角轴承也非常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轴承,SKF
圆锥滚子,TMK
圆柱滚子FAG

1. Luk也不做车用轴承,舍弗勒车用轴承里也是FAG和INA品牌。
2. SKF角轴承是很好,但和FAG一个档次,比Barden差。

网友(点评):
我们发动机上用的是LUK

网友(点评):
确定是轴承?零件名称?

楼主:
LS都是高大上啊,可否谈谈屌丝轴承,我厂现在经常用国产轴承代替进口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LS都是高大上啊,可否谈谈屌丝轴承,我厂现在经常用国产轴承代替进口轴承。。。

国产轴承,知名品牌--哈瓦洛轴研人本天马等,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当然每家擅长的不尽相同。
既然LZ国产轴承用得多,你的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不尽放心啊,客户还是信任NSK,NMB等啊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国产和NSK,NMB还有不小的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LS都是高大上啊,可否谈谈屌丝轴承,我厂现在经常用国产轴承代替进口轴承。。。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41&extra=page%3D3&page=1

楼主:
请教各位:
有什么方法,能比较同一型号各厂商轴承质量的优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有什么方法,能比较同一型号各厂商轴承质量的优劣?

要么上试验台架;要么批量使用,由时间来检验。

网友(点评):
正在设计试验工装,跑寿命的方式比较,感觉不靠谱。。。

网友(点评):
是不靠谱,实验室的条件与实际工作条件几乎两回事。但比纯粹的理论计算靠谱,也可以算第一手数据。

网友:
SKF在市面上应该是最好的,没有之一;下面应该费乐舍,下面应该是岛国的 比如NSK之流的。当然你要是讨论到航空方面的或者圆锥滚子的必须是美帝的TMK。但是SFK对于我们接方面额绝对是很高级的档次了。价钱也是不菲的。

网友(点评):
不是“费乐舍”,是“舍弗勒”!

网友(点评):
SKF调心确实是最好,别的轴承只能是之一了。航空轴承数Barden。

网友(2016-05-19):
跟着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