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一套风嘴,要求风嘴速度达到60米/秒,如何计算?

楼主(2015-02-09):
如题,自己设计一套风嘴,要求风嘴速度达到60米/秒,如何计算?具体见图

风嘴示意图

风嘴示意图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啊。

网友:
出风截面积*风速=风量,根据风量选风机,压降的公式你自己找找,我不记得了。

网友A:
首先LZ你现在的风嘴设计是有问题的,设计很不合理,压力损失和涡流大。还有图纸里面应该都是Φ200,你的Φ跑到哪里去了,
LZ只要你智力正常自己找本《流体力学》,你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的,并不难,里面会详细的告诉你有了风速,截面积之后怎么算风量,也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设计是最优的,这次学回了,简单的就可以自己算,不用每次都上网求了,

网友(点评):
直,但很有道理!

网友:
借楼主的贴学习了!

网友:
栓头猪在哪里,让风吹他,看看猪能不能飘起来,然后算算猪的重量,算算风的推力,计算一下风速,再不行栓个气球那里,让他吹,然后跟着气球追着看看能跑多远,呵呵,娱乐一下,帮你顶顶

网友:
CFD或者Fluent应该都能模拟这个问题,正向计算还真不会。

网友:
用风速仪测量风速。

网友:
风嘴设计经验可以参考发动机的风嘴设计,减少风压损失和涡流

楼主:
补充下,我这个风嘴仅仅是通过简单的折弯焊接做成的,是一台非标设备上用来吹风的,不是是风嘴专业的。

楼主:
根据风量计算,Q=0.01×0.5×60×2×3600=2160 m3/h;
假如我选的离心风机全压为:P
能不能这样计算? P=△P(压力损失)+风嘴出口动压(即1/2ρV2)
V=风嘴出风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风量计算,Q=0.01×0.5×60×2×3600=2160 m3/h;
假如我选的离心风机全压为:P
能不能这样计算? P= ...

压力计算没错,风量不知哪来的,应该按照每个喷口要求的流量合出总风量。
要计算喷口的压力损失当然关键是找出局部阻力系数,可以查一查。看你算了个风量,要从10mm孔过1000多风量,这压力可不一般,考虑高压风机吧,普通的应该匹配不上。
结构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找了个小软件测试下,压力损失好像也没那么大,3、400Pa的样子。那风机选全压2500Pa左右的应该能满足吧。

网友B:
风嘴的设计是非标的,应该是私人订制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嘴的设计是非标的,应该是私人订制的比较多!

是,就是非标的。有500mm宽的吹风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LZ你现在的风嘴设计是有问题的,设计很不合理,压力损失和涡流大。还有图纸里面应该都是Φ200,你的Φ跑 ...

大侠,这个是非标设备吹风用,有500mm的吹风宽度的。尽量做的简单点,风机可以选压力高点的。

网友(2021-03-31):
流体力学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