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范围应该怎样确定?

楼主(2015-02-09):
请问各位大侠:
机械设计时在图纸技术要求中,硬度范围应该怎样确定

网友:
我也同样有这个疑问,个人一点理解是:对于某种材料,硬度和强度有对应关系,硬度是根据需要的强度来确定的,而在生产中硬度的检测比强度容易。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求高人解答。

网友:
首先要满足要求,这个只能就事论事。
其次,范围要考虑到工艺。
你的要求特殊了,车间为了保证硬度,就只有把你那批零件单独放进炉子里处理。

网友:
这个我也一直想知道,目前很多公司里都是经验。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提硬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知哪位大侠出来科普下

网友(点评):
等着别人来科普,不如自己动手查找资料解疑。

网友:
既然是设计,就应该根据设计要求来定硬度。

网友:
这么宽泛的话题,书上就有啊

网友:
各行业不同,材料不同,用途不同,要求也不同。结构件HRC25-35 耐磨件HRC55-64.

网友:
材料的含碳量有范围,同中材料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碳含量,这个由冶炼决定,再加上温度,时间的控制不能控制得一模一样,所以相同零件在相同的热处理条件不可能得到一模一样的硬度,只能是个范围值,一些资料推荐至少是5hrc的范围左右。至于要达到多少的硬度,这个可以参考一些成熟产品(能参考到大型企业有技术底蕴的技术图纸是最好),看零件的工况,考虑失效形式,比如说,为什么要求螺母比螺栓软20-30HB,轴承等轴的硬度该怎么配合,花键跟花键套的硬度又该怎么配合。有资料说机床导轨的表面硬度比磨粒的硬度高10HRC左右的耐磨效果最好,再高的话耐磨效果也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