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打紧扭矩不合格 来测螺距求解

楼主(2015-02-09):
今天接到一个活,两条螺栓长180mm左右,M10X1.5,10.9级,说是打紧的时候扭矩不合格,来请我们帮忙测一下螺距。
对于螺栓打紧这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刚刚查了一下资料,感觉他们安装螺栓用的应该是扭矩转角法,听说是90度打紧的时候扭矩突然下降,没有达到规定范围内的数值。所以就犯愁了,不知道如何找原因,就拿来测量。
我们用投影仪测了一下螺距,25倍放大,当然这个设备只能目测取点,会有一定误差,不过测完螺距基本都在1.49到1.51左右,所以可以确定螺距没有问题。其实测量之前我就对此表示怀疑,像螺栓这种标准件,螺距、牙型角等这些参数应该一般不会有问题吧?出了问题先找这个原因合理吗?今天还测量了螺栓直径,甚至送检的人还说按照图纸都测了吧,都没问题再说。。。这难道不是有点离谱吗?有了问题能不能分析点靠谱的原因再重点测量,这样一样一样测着玩有意思吗,干活的又不是你,能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发现这样情况很多,经常有人拿着图纸就来了,图纸其实他们也看不懂,就说这个件有问题了,测测合格不,感觉很多时候不是针对性测量,就是为了测而测。。。
还说螺栓打紧的问题,由于积累较少,不知道打紧不合格应该考虑哪些因素,个人感觉跟螺距、直径关系不大,老外的图纸密密麻麻的标了一堆尺寸,不知道是不是尺寸的问题,还说材质的问题。还有个问题,看图纸上有标了一个螺柱母线的直线度0.25,如果想测这个项目,该如何测量呢,三坐标肯定不行吧。看来这测量领域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很多人说这个面窄没啥发展前途,我觉得可能有道理,这个确实比不上设计什么的方向,不过既然入了行,就好好干几年吧,多多积累,还是可以走出去的。

网友A:
是不是扭矩太大,导致螺栓屈服了,强度没有10.9吧,硬度怎样?

网友B:
螺纹的基本参数除了螺距外还有一个只要的参数是中径,中径是确定螺纹几何参数和配合性质的直径。

网友:
检查下70-110部分的光杆有没有屈服的地方。粗牙螺纹,螺纹屈服的可能性很低。检查光杆的部分。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扭矩掉了,缩颈表现会比较小。能不能查出来不好说。如果直接直径检测测不准,可以改用硬度测试法。找到一周都出现硬度提升的部分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材料本身,或者螺栓基体本身有缺陷,就只能探伤或者查金相了。

网友C:
说句题外话。一般玩角度扭矩控制的都是为了精确控制预紧力的。不明白你这种情况下对扭矩的苛刻要求是为啥。如果只是精确控制预紧力,还不如玩热装预紧。方便还准确。只是对热变性要计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扭矩太大,导致螺栓屈服了,强度没有10.9吧,硬度怎样?

换了根螺栓就没问题了,扭矩都是规定值,扭矩扳手也会严格校准,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硬度我们这里测不了,只能测尺寸相关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的基本参数除了螺距外还有一个只要的参数是中径,中径是确定螺纹几何参数和配合性质的直径。

哦,但是这种参数如果有问题怎么检测呢,像这种批量加工的标准件,是不是不容易出现像螺距、中径等参数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用螺纹环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题外话。一般玩角度扭矩控制的都是为了精确控制预紧力的。不明白你这种情况下对扭矩的苛刻要求是为啥。 ...

感谢大侠的热心回答和不吝赐教。
只可惜我的知识储备不足,也没什么经验,我们现在的部门是测量,主要涉及各种零部件的几何参数的测量,所以硬度什么的根本检测不了。像这些零件都是其它部门拿来的问题件,会带着图纸来让我们测哪项哪项,很多是管采购件质量控制的,他们大多也不懂图纸标的什么玩意,分析原因可能就凭‘经验’了吧。遇到这种件我一般都好奇,问一下出了什么问题想一下测哪项参数有用,不过我跟踪不了case,也许这个件今天测了再也看不见这个人来了,也不知道问题根源是啥解决了没有,所以深入了解就变得很被动。每天测量的量很大,经常很多人来这测这测那,这一块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算是三坐标的编程了,再有就是经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件,能看懂图纸,会设计有效率的测量程序,准确的给出测量结论。这就是现在的工作,测量,很多人说这个面比较窄,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那麽容易的,所以要沉下来积累几年,真的羡慕你们这些见多识广又专业的技术大牛啊。

网友(点评):
硬度用现成的硬度计靠多点测量可以粗略获得。测量本身也有很多学问,大侠可以自己深入研究。会有收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和鼓励。

网友(2015-03-25):
螺纹孔距,罗纹直径,外观,字符都可以用CCD在线直接检测了。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