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冒烟

楼主(2015-02-10):
我们一台设备用油温机加热,设定温度超过200度的时候,管螺纹连接处开始冒烟.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冒烟?里面有水分蒸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冒烟?里面有水分蒸发?

应该不是水,水的话,100度多点就开始冒烟了。
可能是连接处的密封材料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水,水的话,100度多点就开始冒烟了。
可能是连接处的密封材料冒烟了。

密封材料我们用的生料带,

网友:
选用耐温胶重新接一下吧

网友C:
油有没有压力,这个温度生料带扛不住,用密封性管螺纹,55°或60°密封性管螺纹,不使用密封材料。油压如果过高,螺纹加工精度提高,或者使用金属填料密封,200℃只有氟橡胶和硅橡胶能达到,还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有没有压力,这个温度生料带扛不住,用密封性管螺纹,55°或60°密封性管螺纹,不使用密封材料。油压如果 ...

我们就是用密封性管螺纹,油压很小,

网友:
可能是连接处的密封材料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