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铜条开三个槽,请教低成本加工方法

楼主(2015-02-10):
外形6.3mm宽,4mm厚,10mm高,
黄铜:有专门的6.3*4铜材
加工:开2个方形槽,一个90度V形槽,精度20丝
门外汉,请教低成本的加工方法

网友:
车出来

网友(点评):
你看楼主的图片了吗?能车出来?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看错了 可以上铣床

网友:
量少铣,量大压铸

网友A:
门外汉,术业有专攻,10000件以上单个不到1元加工费,外购最合理

楼主:
感谢回复!
铜材使用了 英规插脚 的材料
英规插脚 成品价格0.35 。长度23mm,到脚,开槽加工
我只用10mm的料,多了一个V形槽,一次用量2K

网友:
外协问一下,一般考虑外购吧,如果自己公司床子不多的话。铣太麻烦,几个还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玩意好小啊,用成形铣刀吧,高转速。

网友:
量多的话,在铣床多件同时加工

楼主:
长知识了!
这是个外协件,寻了多家,报价差100倍
有的说要专用刀具,先出1000元刀具费,加工V形槽
如果改为多个小的V形槽,变为锯齿状,能不能降低加工成本?

网友:
V型槽怎么加工?

网友:
90度V型槽用90度倒角铣刀铣啊。

网友:
这东西四轴分度头量身订做的玩意

网友B:
量大可考虑专用工装,楼主哪里?2K的量,2块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外汉,术业有专攻,10000件以上单个不到1元加工费,外购最合理

人家问的是加工的方法,你就是最后环节的加工商,你怎么加工?

网友:
v型考虑键槽刀底刃和侧刃铣!多件挤装夹铣,一千件很快可以做出来

网友:
开槽用锯片!

楼主:
我希望做到2K,0.5元/个

楼主:
安装图,固定电极垂直装
图中样品是线切割加工,巨贵

楼主:
想到一个降低加工成本的方法

V形槽改为平面滚花,靠谱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降低加工成本的方法

V形槽改为平面滚花,靠谱吗?

有加工能力的坛友请联络,QQ76284819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可考虑专用工装,楼主哪里?2K的量,2块一件。

人家说了工件加工费不超过1元

网友:
V型槽咋加工,插?
安装图和装配图不一致

网友:
这个用刨床不是很方便吗?二下就搞定了就是要做模具,量大的话应该不超过2毛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墩!

量大支持准墩!量小铣吧,铣来麻烦,上雕刻机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组合机床。一次进刀完成,具备加工成本低效率高特点。关键是看你是否能长期做这一种零件了。

网友:
我希望做到2K,0.5元/个
那你要先出工装费

网友:
你在深圳哪里?

网友(2015-03-21):
干出来了没???

网友(2015-05-12):
粉末冶金啊,便宜。常纺机找曹叶飞

网友:
中国的制造为什么落后?

网友:
带V槽的型材拉出来 >仪表车用个薄点的铣刀片下料 1天能完成 算 1分1道>然后仪表车装个方夹头 平两面 一天大概能平个4000面 捏起来2万个面2.5分1面> 再换个仪表铣 20000个槽 3500个槽铣1天 3分1槽
精度要求10个丝的话仪表车完全能做到了 没有必要再花钱到铣床上去 能低成本解决的就低成本解决

网友:
V形槽,如果是上下通透,对于使用是否影响,如果那样可能更好加工。原料的6*4*10尺寸公差分别能达到多少,特别是6尺寸两端面粗糙度如何?一致性如何?如果各尺寸方面都在相关公差范围内的话 一次装夹,六个工序,估计能加工80个左右,如果6尺寸相关因素很理想可能加工的还要多,反之就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