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聚氨酯车床加工工艺

楼主(2015-02-10):
最近有一批聚氨酯材料的工件需要车床加工,由于本身弹性很大,加工遇到阻碍,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聚氨酯车床加工的注意事项,可以从刀具、切削参数着手讲解,谢谢!

网友A:
低温冷冻后加工。

网友:
刀具锋利,大切深。

网友:
3楼正解。加工橡胶类也常需要冷冻

网友:
提供聚氨酯硬度  还有你加工的精度给我  不然没办法说的清楚  可以加我QQ:1020080003跟你说说好了

网友:
提供聚氨酯的硬度,加工精度给我,加我QQ1020080003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温冷冻后加工。

小弟初次听说这种方法,请问大侠,冷冻温度要求多少?加工后会不会解冻后有很大的误差,每根冷冻后的误差都差不多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初次听说这种方法,请问大侠,冷冻温度要求多少?加工后会不会解冻后有很大的误差,每根冷冻后的误差 ...

不需要这么做的   工艺刀具的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