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问题

楼主(2015-02-10):
现在手头有一批表面烤漆的6061-T6铝型材。型材需要用线切割加工一个缺口,刚刚加工了一件就遇到了问题。走丝大概20mm后就开始出现不打火现象(知道应该是烤漆层绝缘的缘故)。急需解决良策啊,在线等大神回复。

网友:
做个夹具链接型材内部就可以了

网友A:
一定要用线割吗,别的方法行不通?可否上图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线割吗,别的方法行不通?可否上图一看

在铝型材上切一个梯形的缺口出来。不用上图也能想到怎么回事吧?还请明示啊大神

网友:
漆粘钼丝上了?

网友:
20mm以后才不打火
20mm以后切割的都是截面了,应该碰不到烤漆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