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反应慢问题

楼主(2015-02-10):
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SV210,DC24V的电磁阀通电后反应慢,导致机器停顿。换了新的电磁阀后,另外的电磁阀又出现这问题了,PLC输出没问题。求各位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如果是气路,两个阀同时动作时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气路,两个阀同时动作时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

之前都没有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B:
电压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偏低?

是开关电源输出的24V不稳定吗?

网友:
有没有装三大件介质脏气阀容易坏,看看气压多少,能不能达到要求工作压力。装没装消声把消声去掉试试。再有就是电压不稳,从新引控制线试试。

网友C:
1、手动正常动作,全自动就不行?
2、电磁阀线圈电压正常不?
3、查看气压值,是否正常范围?
(之前有台机器也有类似问题,逐一更换电磁阀、气缸,都不行;万用表一测线圈电压为12V,一全自动电压更低。直接测量
开关电源电压,原来只有16V左右。扭动开关电源调压旋钮,增大电压。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都没有出现过这问题

看一下阀座上的阀数量是不是太多了,如果多的话分成两个阀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阀座上的阀数量是不是太多了,如果多的话分成两个阀座

只一个阀座,上面有7个阀。一年来一直有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手动正常动作,全自动就不行?
2、电磁阀线圈电压正常不?
3、查看气压值,是否正常范围?

用手按阀上的开关可以,但用触摸屏上的开关按就反应很慢,气压0.35~0.4之间。开关电源24V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手按阀上的开关可以,但用触摸屏上的开关按就反应很慢,气压0.35~0.4之间。开关电源24V正常。

气压貌似低啦,一般都0.6~0.7Mpa。以往经历,气压0.5,机器一全自动,就有个别气缸动作缓慢,
从而使机器产生动作顺序报警,机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貌似低啦,一般都0.6~0.7Mpa。以往经历,气压0.5,机器一全自动,就有个别气缸动作缓慢,
从而使机器 ...

不是自动时慢,而是手动按就慢,电磁阀LED灯已亮了,但阀门没有气出来,等个几十秒才有气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动时慢,而是手动按就慢,电磁阀LED灯已亮了,但阀门没有气出来,等个几十秒才有气出来。

百度来的:“这是典型的低速爬行现象,也是气缸最需要避免的行为。
产生此类现象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1、气压太低,驱动负荷的推力不足。
2、气缸的缸筒变形,导致活塞卡滞。
3、调速接头没有调节好,导致进气或者排气缓慢。
4、气缸导杆或者外置导杆不平行。”
总觉得你的气压低啦,试下提高气压?另外 “阀门没有气出来,等个几十秒才有气出来” 直接在电磁阀那里测的吗?

网友:
可能是阀芯脏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