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造脱硫的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5-02-10):
现在小弟有个关于铸造脱硫的问题,网上找了很多材料都没有办法解决。知道社区牛人很多,所以知道的师兄们麻烦帮我下,感激不尽。

问题是这样的,亲戚开了个很小的铸造厂(厂很小,不到30个人),主要产品是用收购来的废旧钢材熔融后重新浇注(我觉得产品应该是属于铸钢一类,不知道对不对)。炉用的是电炉,很小,一炉的产量差不多1t左右。

现在客户要求产品的S含量要在0.05%以下,就是说产品要脱硫至0.05%,由于我没接触过铸造,网上找了一些材料,网上说的什么铁水脱硫剂有生石灰,电石,镁系,苏打系等,加入时用的KR搅拌法,还有什么喷吹法。

由于是小厂,考虑到投入和成本的问题,搅拌法和喷吹法不是很适用,我当初让用的生石灰粉(还没出炉前10分钟就加了),但是由于其密度比铁水低,加入后不会下沉,反应不完全,脱硫效果几乎没有。

现在比较急,不知道有师兄们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没有,传授下。是我的方法有问题还是加入时如何让其反应的问题,什么时候加入,出炉前还是出炉后。

网友:
电炉,很小,一炉的产量差不多1t左右,,,,
铸造这个炉子不算小了,,,,,,先搞清楚铸铁,铸钢,

网友:
脱到你那个数值,小厂子,可能性很小,铸铁还有可能,铸钢基本不可能了,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球铁,因为含硫量大于0.06%会影响球化率。
铁液中S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原料,一般来源主要是煤粉、回收砂中。
还有一个就是二次回硫:
随铁液停置时间的延长,硫不断与镁和稀土作用,不断生成MgS、Ce2S3,它们又不断地被空气中的氧所氧化,循环进行。结果,消耗了铁液中的镁和稀土,硫又重新从浮渣进入铁液中,出现“回硫现象”。
因此要尽量缩短铁液的停置时间。从球化处理完成到浇注完毕,应在15分钟以内结束。
当含硫量过高时,可适当提高浇注温度约40-50℃。
适当增加球化剂用量。根据铁液中的含硫量,采取相应的增加球化剂用量的措施,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但是治标不治本,过多的加入球化剂,不仅增加成本,而且还会导致石墨球的恶化。最根本还是需要从来料控制。

网友:
如果是收废铁回炉重铸,对小厂来说控硫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网友:
学习下,长知识

网友(2015-12-10):
脱硫的条件,渣:高碱度,高温、良好流动性。按这个方向估计没问题。
用石灰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