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硬度

楼主(2015-02-10):
轴是表面感应淬火。hrc54-60.衬套用的是ZGMn13-1。组成一个滑动轴承。我们设计的时候需要轴硬一点还是衬套。

网友A:
问下,为什么要用高锰钢当轴套?

网友(点评):
估计是想着高锰钢耐磨吧。

网友:
容易更换的硬度要低啊,不过没见过用高锰钢做衬套的

网友B:
衬套一般是装在轴上随轴旋转的,在接触是密封部位要求耐磨性,对轴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以前有很多大型的轴为达到与轴瓦配合部份高硬度高耐磨而发明轴衬,但自从有了高频淬火和表面处理这些工艺后就基本淘汰了。"
滑动轴承衬瓦一般用锌合金类的软材质,衬瓦安装在轴承座内,不随轴旋转.
"一个滑动轴承必须有轴瓦,但轴衬就不一定有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些是哪里的?

网友(点评):
带引号的都是网上的.才疏学浅称不上大侠,随便说两句,也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为什么要用高锰钢当轴套?

起重机械,载荷大啊,速度不高

网友(点评):
不正规的用法。建议去看看 滑动轴承 这一章节。

网友(点评):
高猛钢有冲击硬化表现出耐磨,不知在这里是否能表现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衬套一般是装在轴上随轴旋转的,在接触是密封部位要求耐磨性,对轴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以前有很多大型的轴为 ...

锌合金是不行的哦,硬度,强度都不够。

网友(点评):
几百吨的水泥窑的滑动轴承都用锌合金衬瓦,况且还有铸铁瓦座配合,说强度不够就解释不通了.另外,锌合金作为最新的滑动轴承合金的优势就是其优良的减摩和自润滑性能,谈硬度就远了,滑动轴承的承载机理

网友(点评):
滑动轴承的合金衬瓦都是经过精细刮研的,要高等级的钳工才能上手.呵呵,硬度真的有点扯远了

网友(点评):
火星了,刚接触。摩擦系数低的确是优势,强度硬度应该也不低。我们公司的产品使用的环境都是低速高载的。十秒二十秒钟转个一圈吧。确切的最多只能转半圈。港口上面的抓斗,斗瓣跟撑杆的连接。硬度和强度考虑一下吧

楼主:
轴的制作成本比衬套高很多,感觉还是衬套比轴软一点好。但是衬套是锰钢套,水韧处理。加热到1050-1100℃。保温后水淬。轴就是表面淬火了一下。都是高耐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重机械,载荷大啊,速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