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20号钢,加工内孔粗糙度很差

楼主(2015-02-10):
各位老师,现在公司加工液压缸筒材质为20号钢的,加工内孔粗糙度很差,中间有个油口属于断续切削,目前采用的加工刀具为内孔拉倒,刀片型号京瓷-VNMG0804004 CA5525,要求粗糙度为Rz12.5左右,目前加工出粗糙度为Rz15左右,加工长度在60mm孔径100mm,,转速为S900r/min,进给F0.1mm/r,请给位给我推荐款,谢谢

网友A:
一)换金属陶瓷刀片;
二)加大切深;
三)换R角为08的刀片
四)提高线速或降低进给
按顺序择优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换金属陶瓷刀片;
二)加大切深;
三)换R角为08的刀片

金属陶瓷适合加工软钢吗?断续切削会不会对刀尖产生冲击

网友(点评):
你用可能会崩,我用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十来块的刀粒,可以用6面,三四块钱试一次,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
断续切用陶瓷刀会不会崩刀?

网友:
你是倒拉的是吧,改为顺推,加大单边余量至0.4以上。

网友:
我觉得就是内孔加工的面被卡在刀杆和工件中间的切屑磨毛了而已。加大走刀量

网友(点评):
还可以把刀杆装偏一点,让工件与刀杆中间距离大点。大走刀量,低转速,切屑才比较容易成片状,也不会被惯性甩着贴在工件上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楼主这样的转速和进给,如果不考虑切屑磨工件的话,随便车都不会有Rz15

网友(点评):
要判断是不是切屑的问题,只要在工件上车一小段退刀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这时候切屑掉出来了,磨不到工件

网友B:
20钢,我们干了很多年,切削性能很好,我们使用高速钢拉刀,粗拉到12.5,精拉可达到3.2,冷却液是加了油酸的普通机油。拉刀设计很关键,每一齿的升量和容屑槽大小的设计,对加工表面和刀具使用寿命影响都很大。

网友:
20号钢的切削性能就是这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拉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钢,我们干了很多年,切削性能很好,我们使用高速钢拉刀,粗拉到12.5,精拉可达到3.2,冷却液是加了油酸的 ...

想了解一下,方便发个图片吗师傅

网友:
上个图说明下。

网友:
转速太高 400左右 F 0.2  刀片换个日本进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