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刀片磨前刀面用什么工艺?

楼主(2015-02-10):
如图,我有螺纹铣刀片要磨削前刀面,这种刀片的材料为硬质合金,但是这种硬质合金材料非常的脆,在磨削前刀面的时候,刃口基本都是缺口、崩刃,粗磨砂轮180号,精磨砂轮W28,我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加工工艺去加工这个刀片,在此请教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树脂金刚石砂轮

网友(点评):
就是用的这个砂轮

网友:
我们厂一直用工磨修磨,如发现崩刃一是砂轮的问题,一是磨削参数没选好。最好选几种硬度和颗粒的砂轮试一下。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就是工具磨,现在选择了另外一家的砂轮,要求把砂轮做得更加软一点,你有没有推荐的厂家和砂轮的粒度、硬度?

网友:
砂轮跳动有多少?其余的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点评):
砂轮的跳动具体不知道,你觉得砂轮的跳动最低要保证多少?

网友:
用树脂结合剂、浓度75%、粒度180--220试一下。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砂轮粒度是不是太粗了,这样磨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和刃口锯齿是很大很大的喔。

网友:
都你这么干,刀具厂商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点评):
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这是旧刀片重新修磨吧?

网友:
0.003以内感觉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