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变形问题

楼主(2015-02-10):
材料铜T2,外圆5.50+0.03内孔3.0扩到4.0长度80,光洁度1.6,扩孔时零件变形,怎么解决

网友:
你是车的吧?进刀量?

===========================================
(看错一个小数点,还以为是30。抱歉)。

网友(点评):
内孔3.0扩到4.0长度80。 要咋车削?

网友:
你这孔属于深孔了,车肯定是不行的,卧铣或者镗吧

网友(点评):
内孔3.0扩到4.0 长度80。 要咋镗削?

网友:
上电火花走一圈好了。

网友:
麻花钻粗钻孔到3.6后,用两刃扁钻精划孔。如量大可用机用铰刀精铰。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铰切削量比较小,所以才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形吧?

网友:
直接定制管材

网友:
先钻后绞

网友:
壁比较薄,进刀量和走刀速度一定要控制好,冷却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