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车床加工工时问题

楼主(2015-02-11):
有一批轴需要进行车床加工,想请教大家一下,加工工时如何计算。应该付给工人多少工资!
上传一张草图。材质40Cr调制后。

网友A:
数控还是普车?轴承档是留磨量还是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还是普车?轴承档是留磨量还是车到位?

不好意思,没表述明白!
普车。轴承径不用留磨量,直接到位。
另外我这里车工成手的日工资在100元左右

网友(点评):
毛坯是40的调质圆棒,需先平头打中心孔,分粗精车,考虑同心度还需双顶车轴承档,熟手30分钟应该是够了,楼下大侠也给了建议,若量不大,可适当放宽。

网友:
没有标同轴度出来。同轴度的精度要求直接影响加工。
就轴本身来说,没什么难度,但是你要考虑你的机床性能,刀具,件数
如果机床精度和刚性差,加工自然就比较费时。
如果都不考虑以上因素,这东西一个30分钟内完工

网友(点评):
不过不建议楼主定30分钟。这还得看个人。如果你定了30分钟,到时候因为上面的因素影响效率,我要被人骂了。哈哈 最简单的就是算出利润吧,按比例给

网友:
右端30的那一档是干嘛的啊?

网友:
设备精度好,熟练工人,一个小时三件没问题。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很好加工吧,直径较小。同轴度不好保证。

网友:
貌似普车加工不出来你图纸的要求,虽然没有形位要求但尺寸要求很高,再说你都说车工工资100圆,那就更难说了,一个好点的技术工人现在没有300/天,你是找不到的。建议还是留余量上磨床,不然后果你知道的。

网友(点评):
来论坛的时间不长,你是我看到第二个觉得车床加工0.018车保证的。考虑问题要灵活一些,也许普车加工可能有1丝左右的尺寸波动,但是实际加工时可以按上限或是上限加1-2丝,具体根据加工后的粗糙度来定。再砂一下就行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一两件,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慢慢用砂皮砂到尺寸,但是如果批量还是考虑一下。还有一个题外话:不知道你图纸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零件,真希望实际要求像你图上那样只要尺寸公差,没有形位公差。

网友:
感觉普车应该精度达不到这么高吧,轴承尺寸和那个30的尺寸精度挺高的,应该还需要表面光洁度的要求吧。感觉如果加工时在上外圆磨床应该好一些

网友(2015-03-24):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述明白!
普车。轴承径不用留磨量,直接到位。
另外我这里车工成手的日工资在100元左右
...

成手的车工工资才100元/天,为什么这么低?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图纸确实漏标了一些形位公差,如轴承挡的同轴度要求应该为0.02mm左右,所以在车加工时候最好双顶尖装夹精车,应该能达到要求。60元/件加工费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