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打开问题

楼主(2015-02-11):
外单位传给我图纸sw,打开没有设计树中没有特性,草图等,只有一个符号旁边写输入,怎样才能看到设计树里的特性、草图。。。。。急急急,看到贴的大侠给与回复。

网友:
打开的时候要选择显示特征

网友A:
别人给你的图是装配图保存为零件图格式的,是看不到具体的草图和特征的,如果想要的话叫对方把整个文件都发给你。

网友A:
或者别人是高版本的,你是低版本的,别人为了让你能打开转STP格式给你了,这种一般都看不到具体草图和建模过程。

网友:
应该是转换成中间格式的零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给你的图是装配图保存为零件图格式的,是看不到具体的草图和特征的,如果想要的话叫对方把整个文件都发 ...

谢谢了 ,装配图和零件图都是一样的,对方说别人能看到,我就纳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装配图和零件图都是一样的,对方说别人能看到,我就纳闷了,

你这个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把默认模版改为提示用户选择模板,然后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别人是高版本的,你是低版本的,别人为了让你能打开转STP格式给你了,这种一般都看不到具体草图和建模过 ...

怎样做才能看到设计树,或者转成二维图,带尺寸的生产图。

网友(点评):
别人给你的是消参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小写的。sldprt格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样做才能看到设计树,或者转成二维图,带尺寸的生产图。

谢谢大侠,怎样将pre的转化成sw,带设计树和特性的。、、、?????

网友:
本身就没想让你看到,有什么奇怪的。给你图就是给你一个供货图,用于你整机设计的。

网友:
给你图的人就没打算让你看他是怎么建模的

网友:
转格式了    装配图弄不出来特征什么的  装配图都是曲面了        如果是零件图的画  在打开时可以转出特征来

网友B:
这种图很常见,一般是供应商产品三维图
自己打开以后都没有特征的
主要是因为从三维零件格式保存成中间格式,丢失特征及属性
以前这个问题没法解决,自从SW2011版之后就有了解决办法
SW有一个特征识别功能,对于这样的零件,楼主可以选择自动特征识别
不过,复杂的零件,特征识别是没办法完全识别出来的

网友C:
可以的
先右击“输入”在出现的下拉框中点“Featureworks” 再“选识别特征“  然后在出现在的框里把此零件所有的面全选 中  点确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先右击“输入”在出现的下拉框中点“Featureworks” 再“选识别特征“  然后在出现在的框里把此零件 ...

右击没有你说的“featureworks”?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很常见,一般是供应商产品三维图
自己打开以后都没有特征的
主要是因为从三维零件格式保存成中间格 ...

具体怎样搞?简单的零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搞?简单的零件?

怎样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