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直接转矩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11):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百度了下,只看到一地公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2015-03-21):
直接转矩控制是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磁链、转矩的综合控制,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与效果。它利用空间矢量、定子磁场定向的分析方法,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采用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使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的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来控制,并产生PWM脉宽调制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