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的小功率发动机,这样做居然减震效果更好,想不通

楼主(2015-02-11):
有兴趣的看看,前段时间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发动机是45kw的小功率发动机,原来安装的时候4个安装座都加了橡胶减震垫,后来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现振动比较大,后来我们用钢块代替橡胶减震垫,用螺栓固定,结果减震效果更好了,我有些想不明白,大家怎么看?

网友:
橡胶垫起到减轻震动传递到其他部件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电机本身的不稳,反而加剧震动。

网友:
纯感觉,没有理论支撑,钢垫只是把电机固定住了啊,振动依然存在啊,只是被约束了而已

网友A:
橡胶的自然频率约在20~30Hz之间,你的发动机的某一阶工作频率应该也是在这区间,才会减震效果不好。

当你用钢块连接后,改变了支撑座的自然频率,和发动机工作频率错开,因此才会觉得减震效果反而比较好。

要更有效的减震时,必需测量发动机的各阶工作频率,再选用合适的减震器。

网友(点评):
也就是所说的避免产生共振吧

网友(点评):
大侠所说的自然频率是物体的固有频率么?

网友(点评):
自然频率(ωd)又称阻尼振动频率;固有频率(ωn)仅与系统惯性元件和弹性元件有关,与其他外界元素无关。工程应用中,当阻尼比比较小不考虑的情况下,一般认为自然频率等于固有频率。

网友:
低频减震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的自然频率约在20~30Hz之间,你的发动机的某一阶工作频率应该也是在这区间,才会减震效果不好。

当你 ...

确实是高手啊,我当时选联轴器当时,德国的供应商让我提供发动机的振动形普图,最后没有给他们提供,他们就说,这样选型的

联轴器不能保证和发动机不发生共振,德国人还是很严谨的。所以在选减震座的时候,一定要做振动分析,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