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Z轴回不了原点该怎么办?切没有报警

楼主(2015-02-11):
请问一下
数控铣床Z轴回不了原点该怎么办?切没有报警

网友A:
监控梯图就能了解为何Z轴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梯图就能了解为何Z轴不运行了

不太明白    只懂线路   帮忙解决一下  是什么地方连接不上?
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看一下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