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做个定型车刀可以做me? R15的,哪里可以定做呀

楼主(2015-02-11):
(无正文)

网友:
别定做了

费钱费时颤刀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

网友:
交给数车吧,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定制刀具啊,数控就可以啊

网友:
这么细长的活用这么宽的成型刀不现实的,上数控标准刀片车车吧。

网友:
圆弧数控就行了,成型刀有可能会震刀,要不然自己手磨一个

网友:
你要是实在想普车车,只能想办法做靠模。这些技术都是没有数控的时代,加工曲面的一些办法!

网友:
这么大的R,成型刀一碰工件,效果先不说,声音听了都怕,数孔加工分分种,,,中间那个孔可以留给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