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网络渲染如何设置

楼主(2015-02-11):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Solidworks的网络渲染功能,你指导一下吗?我看帮助文档但没成功,我觉得关键一点是"网络渲染仅适用于 SolidWorks 订阅服务的客户。",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求指点。。。。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帮助文件怎么写的

楼主:
是的,我就是按帮助文档来的,也在另一台机器上安装了photoView 360 Net Render Client,但就是不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网络渲染仅适用于 SolidWorks 订阅服务的客户。”的原因,但按官网上的意思,成为订阅服务客户也就获取更新通知啥的,没啥特别的,况且在软件上怎么体现你是订阅服务客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0MTI3NzM2.html
官方的一个视频,展示了网络渲染功能,但没细讲设置。

我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成功和另一台电脑完成文件转化的任务,但渲染的时候另一台就没反应。

楼主:
没有前辈指导吗:'(

网友A:
网络渲染我的理解是,是利用网络内其它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来协同完成整个渲染。起到加快渲染速度的作用,不过这种功能很少用吧?楼主为什么研究这个。如果真用到这个功能,公司应该也买正版sw了吧,这些问题可以咨询SW代理商。

楼主(2015-04-09):
引用 网友A:
网络渲染我的理解是,是利用网络内其它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来协同完成整个渲染。起到加快渲染速度的作用,不 ...

是啊,我的设计方案自己做了个动画,但是感觉不是很真实,所以想渲染一下,用这个功能就是要提高渲染速度。
公司应该只买了一套正版的,也不知道装在哪个机器上。
有知道怎么弄的大神指导一下啊。。。。。。

楼主(2015-05-22):
。。。。还没有大侠指导一下吗。。。。

网友:
等待指导中...

楼主(2015-08-28):
还没有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