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定位及驱动方式,困扰我多天了

楼主(2015-02-11):
小弟有装盘定位及驱动方式的选择困扰多天,希望各路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感谢不尽。
先看图:
这样一个转盘,设计6个工位,转盘安装在转盘轴承上。怎样可以保证每个工位的定位精度呢?驱动方式用步进电机是否适合呢?
参数如下:
转盘直径按照2000mm计算;转盘轴承直径732mm;转盘要求转速1.67转/分;转盘和物料总重400kg;齿轮比可以按照1:7计算;

网友A:
转动到位后加一个定位销插入定位就可以定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到位后加一个定位销插入定位就可以定位准确了

谢谢答复,其实有考虑过这种方法。现在主要问题是弄不明白驱动怎样选择。

网友B:
用伺服电机驱动可精确定位。

网友:
用分割器吧 我觉得这么大的东西 分割器比较精准 别方式不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定位精度不太高时,直接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驱动或者电机加分割器驱动,如果要求精确定位,再用定位销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大侠所说的定位销二次定位,是指转盘转动到位后,通过锥形的定位销去定位嘛?能不能弄个图片上来示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驱动可精确定位。

考虑到成本问题,暂时就不考虑伺服电机了。不知道步进电机是否合适?如果选步进电机,这个转动惯量应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肯定不行,启动停止时的惯性矩很大的,步进电机扭矩很小。不能抗过载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行啊,这么慢的速度,启动停止时的加速度设计好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不过载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不太高时,直接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驱动或者电机加分割器驱动,如果要求精确定位,再用定位销二次定 ...

考虑到成本问题,暂时就不考虑伺服电机了。
不知道步进电机是否合适?如果选步进电机,这个转动惯量应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
又是个大盘子,楼主的定位精度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成本问题,暂时就不考虑伺服电机了。
不知道步进电机是否合适?如果选步进电机,这个转动惯量应该 ...

回转体么,惯量应该好计算的,惯量匹配一定要的,另外伺服价格也不高呢?用步进电机如果开环控制的话转几圈积累误差都没法玩的了。

网友E:
  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闭环控制;电机选择不外乎计算惯量、启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闭环控制;电机选择不外乎计算惯量、启动力矩。

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一些计算转动惯量和驱动力矩的计算方法或者资料呢?

网友F:
异步电机,加两个接近传感器,用销定位,足够了
如果用步进,计算不准确的话,启动的时候就等着疯狂丢步吧

网友(点评):
用异步,用两个传感器,第一个检测到减速,第二个检测到停止,精确位置用圆柱销定位。

网友(点评):
怎么减速控制,请教!

网友(点评):
这样是可行的,位置反馈控制,适合要求不高的地方。不推荐用步进电机,这么大直径转盘的转动惯量应该不会小的,速比又不大,步进控制不合适。

网友:
看楼主堆叠的东西及方式,应该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可能是用来当自动上料架使。可以考虑楼上的说的凸轮分割器,直接配减速电机就行了,也没必要伺服之类的,多工位自动焊接机上经常用凸轮分割器配减速电机,配国产的话可能几千块钱,进口的话要1万多2万。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例如液压分度盘也可以,或者采用其它机械方式,论坛上面应该有一些,你可以搜搜。

网友(点评):
液压分度盘为佳,因为重量重,惯性大,小的搞不定。

网友:
气动分度盘 如何? 楼主只说精度的问题,但具体多高的精度都没给出,没法给你准确的答案,况且精度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方面的事情,是个综合问题。

网友G:
马氏盘最简单可靠,成本应该也最低。

网友(点评):
气动分度盘里就是 棘轮机构

网友(点评):
嗯,可靠还是最简单的机械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异步电机,加两个接近传感器,用销定位,足够了
如果用步进,计算不准确的话,启动的时候就等着疯狂丢步吧

兄弟,可不可以提供这种方法的实例给我呢?随便一张图片就可以了,十分感谢!

网友:
你用个国产的分割器加国产的马达,我想应该也不会很贵吧。你这么大的盘用步进得用多大啊。用的了么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东西就用步进电机就可以驱动了,转速也很慢,电机的功率不会很大的。建议增加每个工位的到位检测,必要时可考虑插销定位。
这些都是比较易实现。

网友:
到现在只看见如下信息:

设计6个工位;转盘直径按照2000mm计算;转盘轴承直径732mm;转盘要求转速1.67转/分;转盘和物料总重400kg(齿轮比,就当没看见)

关键得一塌糊涂的参数--每个分位内"停止时间和转动时间的比例"呢?没这个,怎么想事儿啊?这个无所谓?????

网友:
怎么感觉和饺子机的工位差不多呢   不过饺子机是八个工位    用的是凸轮

网友H:
你的 精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 精度要求是多少?????

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不高也得有个“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马氏盘最简单可靠,成本应该也最低。

彭老师:
       我不知道马氏盘的结构,想请教哈。在网上查了关键字“马氏盘”,找到CAD绘制的那张图片。看其结构和原理,应该是另外一张图片的结构吧——槽轮机构吧?请彭老师指正.

网友(点评):
能把Cad 发给我看看吗?QQ283358313

网友(点评):
“马氏轮”就是槽轮结构。曾在论坛发过一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984用过它。

网友(点评):
请教下,用马盘的话如何克服噪音问题啊

网友:
简单,可以用数控6工位转塔刀架稍微改一下即可!

网友(点评):
转盘直径2米。

网友(点评):
所以说要改嘛,把机械结够改大点,电机换大点

网友(点评):
刀架定位是一对平面三角齿轮,有一个抬起-旋转-落下动作。先不说这个动作是否适用于楼主工况,刀架的平面齿轮尺寸有限,改制的话,准备把平面齿轮放大吗?

网友(点评):
既然改,这多余的东西及动作还留个着干嘛呢!

网友:
这东西用普通减速机加电磁感应阀不就得了么。关键是你的定位精度要精确要什么程度。如果转速也要严格控制,那就得装PLC了

网友:
分割器吧!还是这个准成

网友:
凸轮分割器,专门做这个用饿,买来连上电机就可以用

网友:
你都没说要求的定位精度,让人怎么给你出主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 精度要求是多少?????

有这句话就好办了

液压弹簧缓冲,销钉定位

最便宜

用普通电机加减速器可以转动

网友:
三菱plc 配合这样的系统 只要一个编码器  专门有个指令的

网友:
看了半天,总算找到参数,承重400kg
想要保证精度,为什么不用以上几位推荐的凸轮分割器呢?
这样也不用纠结到底用什么电机,怎么定位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槽轮结构+普通电机+带离合器的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I:
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直接用气缸加杠杆驱动,外加二次定位,精度也不会差

另外400KG的重量并非很大,主要是盘径过大,可以考虑当中轴承适当减小(不知你们轴承的采购大小轴承差价多少,我们公司是很大的呢)
外圈做支持的方式,

网友J:
真省钱还是用标准件。想想转盘轴承不便宜,加工费用也不便宜,附加的定位装置也是要钱的,最最伤头脑的是,加工完一装,调试精度过程,设计时间。。。。。。搞半天一标准分割器用了得了,只要型号选对,就没问题了,省心就省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直接用气缸加杠杆驱动,外加二次定位,精度也不会差

另外400KG的重量并非很大,主要是盘 ...

气缸加杠杆驱动是最经济的方式,,不过效率也慢,我见到过这种设备。不过为了保证精度,要加液压缓冲器定位。奇怪的是,自始到终,楼主都没有说精度要求。还有速度要求也没说。
没有任何参数,怎么给方案?

网友:
用伺服驱动

网友:
减速比到60:1最好可以减少惯性,好启动不丢步。

网友:
分割器+减速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成本问题,暂时就不考虑伺服电机了。不知道步进电机是否合适?如果选步进电机,这个转动惯量应该怎 ...

不是有种电机本身自带刹车的吗?   你再外面来加多一个刹车的,可确保转动惯量尽可能的小, 再加个定位销确保精度

网友:
考虑成本的话,建议气动分度盘和定位销配合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气缸加杠杆驱动是最经济的方式,,不过效率也慢,我见到过这种设备。不过为了保证精度,要加液压缓冲器定 ...

转盘直径按照2000mm计算;转盘轴承直径732mm;转盘要求转速1.67转/分;转盘和物料总重400kg;齿轮比可以按照1:7计算;

以上不是楼主要求么,1.67转/分的速度已经很慢了,以上方式驱动速度肯定不是问题啊,速度慢又为什么一定要加缓冲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省钱还是用标准件。想想转盘轴承不便宜,加工费用也不便宜,附加的定位装置也是要钱的,最最伤头脑的是, ...

   这么大得凸轮分割器得要个好几万吧!

网友:
中间加编码器,外围用普通减速马达加离合这样的便宜

网友:
我用过3种
1.伺服电机
2.分割器
3.气缸推动(2个气缸,一个气缸推,一个气缸限位定位,要死挡)

网友:
最好不要用步进电机,我们做个内饰的转盘,是8等分用的步进电机很不好使,编程也麻烦,建议用伺服电机。

网友:
目前伺服驱动定位精度很高的

网友:
伺服电机+减速机+气缸插销定位

网友:
关键不知道精度有多高,有没有具体数值出来?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高线上的PF线线上就有类似机构,弄几个接近开关,就可以,省钱,呵呵

网友:
以前我们做的定位精度不高的包装机械等,都是用的分割器

网友:
方法很多的,看成本了

网友:
加一个类似行程开关的东西 不就行了

网友:
你的精度要求多高啊,基本上这个盘子2mm左右误差的话,用变频电机+减速机+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高的接近开关就可以吧,控制电动机,减速器,盘

网友:
直接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
彭老那个发泡实例中有,Lz自己找

网友:
另外彭老说的马氏盘就是槽轮机构,好像论坛中有个彭老的马氏盘送料机构全套图纸

网友:
看了半天,感觉13楼的主意实用,关键是便宜。

网友:
精度有什么要求,用分割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15-03-16):
设计节拍是多少,转盘载荷多大,有了具体数据才能计算。

网友:
上次看 伏枥  前辈发的玛氏轮

网友:
用传感器加定位销,可以定位,定位销定位要稳定,销一定要定位准确。

网友:
有用,可以参考额

网友:
轴承就要不少钱吧

网友L:
這個給參考,定位精度也可以.省掉轉台軸承在減組裝工資..費用應該相距不遠..可承受400kg

网友:
步进电机的精度可以满足定位的准确性

网友(2015-05-22):
蜗轮蜗杆减速器加步进电机

网友(2016-01-02):
“转盘直径按照2000mm计算;转盘轴承直径732mm;转盘要求转速1.67转/分;转盘和物料总重400kg;齿轮比可以按照1:7计算”

lz最后使用何种电机方案?

网友:
这个惯量很大的,建议用分割器。

网友:
随缘弄吧

网友:
这东西应该设计一个六齿棘轮机构,然后气缸驱动

网友:
楼上有人说的, 普通电机减速机, 接近开关, 锥形定位销或者V型块定位就能解决了

网友(2016-02-25):
凸轮分割器,别多想了

网友(2016-04-10):
二次定位

网友:
伺服电机+消隙齿轮副传动,然后到位在加机械定位销基本没问题

网友:
不可以用分割器吗?

网友(2016-11-11):
学习一下不错,扭力是否会比大

网友(2018-10-19):
引用 网友L:
這個給參考,定位精度也可以.省掉轉台軸承在減組裝工資..費用應該相距不遠..可承受400kg

这个只是分割器图纸,没有其他参数

网友(2019-09-04):
这个要么DD马达,要么凸轮分割器

网友(2019-10-08):
好幾年了..也把動力解一解
如果用伺服 2KW  1/100可完成  如果用步進  哪 加減速時間
電機轉矩需要按下表單來做即可...

网友:
转动惯量用三维绘图软件可以自动计算,目测这个装置以转盘为回转中心的转动惯量大概200kg.m2左右,加减速度要求不大的话,对电机的力矩要求应该不高,主要考虑惯量匹配就可以了。
推荐用伺服电机+减速机,齿轮减速比1:7,你的转盘转速要求很低,1.67转/min,减速机减速比尽量大,以减速比30为例(如果可以,可以选的更大一些),总减速比210,转盘及负载转换到电机轴的惯量200/350/350,电机负载惯量比按1:5选型,选择惯量不低于8.8×10-4kg.m2惯量的伺服电机可满足要求。成本电机+减速机+驱动器,一万多RMB

网友(2019-11-25):
这么大直径,加上载重,惯量能不大吗?看你的节拍是多少,如果每个工位节拍大的话,建议用伺服电机啊加加速剂带动。这么大别想着用凸轮分割器了。看你都用上回转支撑了。你的定位精度要求多少?看你这个我觉得你的布局最好加个视觉定位监测,在经由系统进行伺服电机补偿,因为齿轮本身的加工精度决定了你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建议采用钢架焊接形式,存在形变可能,影响定位精度。应采用钢制转盘,联接回转支撑,与大齿轮。本身你的系统中,不建议进行正反转,不建议采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不利于解决冲击问题,齿轮齿条冲击较大。应采用伺服电机系统。

网友(2019-12-31):
分割器+二次补偿定位

网友:
参照四把刀数控车刀架原理。

网友(2020-02-04):
伺服点击加减速器加无触点检测,精度要求高再用电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