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电机扭矩计算

楼主(2015-02-12):
写到一半网络断了,现在补上
已知条件 2-6轴手臂总重量30KG,长为800MM,电机减速比50
根据已知条件可以计算第一轴电机所需扭矩为30×9.8×0.8÷50=4.704 N·M
请问第一轴电机扭矩计算是这样的吗?
总感觉不对,这样计算所需电机扭矩太大。请高手指导工业机器人每个关节扭矩计算方法   谢谢!

网友A:
没图让大家怎么计算?臆测吗?另外,最后除以50是啥意思?什么理论依据?小生才疏博浅,不是很懂。不当之处还请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让大家怎么计算?臆测吗?另外,最后除以50是啥意思?什么理论依据?小生才疏博浅,不是很懂。不当之处 ...

除50是把减速比除去,上面的扭矩计算是根据杠杆原理计算的。

网友:
扭矩计算,首先知道材料抗剪强度、直径才能计算,  D*D*D*3.14*t/16

网友:
一般机器人结构第一轴不会很大的,在第二轴才最大力矩;另外计算不是以质心计算的吗乘以0.4m还要乘可能的最大加速度a吧,是这样吗,等大神来说说。

网友:
第二轴一般有平衡杠补偿

网友(2015-06-05):
先要计算负载转矩,摩擦转矩加上转动惯量等!

网友(2015-08-29):
期待高手具体指导一下这些渴望求知的人

网友:
得以质心距离计算,还有效率,减速比50是没有加行星减速吗,怎么来的

网友:
又学会一招,谢谢

网友(2016-03-15):
总重量30kg,总长800mm,是不是应该用重心到转轴的距离呢?

网友:
应该是重心到转轴,如果是还有螺旋前进,也要预估此力的,